有挂BMPCC的么

楼主(2014-12-18):
如题 买的GH云台 打算挂BMPCC 有木有志同道合的

网友A:
挂过 需要加配重 调重心 效果不错

网友B:
我挂了,可是hdmi 信号没图像,按论坛上说的,跳线那个二极管,蓝色灯还是亮一下就灭,不知道是咋回事,求亚拓技术帮忙!!

网友:
估计是hdmi格式不一样,设定几种不同的视频格式、帧率试试,还有什么24i 24p之类的,看有没有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挂了,可是hdmi 信号没图像,按论坛上说的,跳线那个二极管,蓝色灯还是亮一下就灭,不知道是咋回事,求 ...

BMPCC影像輸出電壓較低 , 可以按下面方法DIY

http://forum.align.com.tw/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016&extra=page%3D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过 需要加配重 调重心 效果不错

您用的啥镜头

网友:
松下12-35不錯

楼主:
我现在用的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挂了,可是hdmi 信号没图像,按论坛上说的,跳线那个二极管,蓝色灯还是亮一下就灭,不知道是咋回事,求 ...

设置下你的输出格式看看   您的快门线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下你的输出格式看看   您的快门线怎么解决的

bmpcc 就有一种1080p hdmi输出,没的选,起飞前按开关,没找到支持bmpcc的lanc录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bmpcc 就有一种1080p hdmi输出,没的选,起飞前按开关,没找到支持bmpcc的lanc录制线

快门很严重的问题啊    我的把那个原件用线连上了 有影像  PCC有个显示设置你看下

网友:
快门找不到,你找到告知下,我把那二极管加个连线,蓝色灯还是亮一下就灭,估计我这个转换板子问题,就是用索尼相机1080i,也大部分时间是黑白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