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18):
前段时间本地下雨,无聊就把RJX500拆开重新组装了哈,随便检查螺丝有无松动,等组装好后发现机尾上下频繁的抖动,现在已换横轴,主轴,尾轴,尾中联。大小桨也做了动静平衡,尾波箱的轴承也完好,尾中联的轴承完好。我是皮传。望高手赐教。

网友A:
升降舵,十字盘~

网友B:
检查1楼所说的,我遇到过,我用K8 ,把主旋翼感度调低就好了,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舵,十字盘~

你是说十字盘或者升降舵的抖动造成的吗?

网友:
好好的拆它干嘛,这不还原不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1楼所说的,我遇到过,我用K8 ,把主旋翼感度调低就好了,仅供参考!

请问是调主旋翼的风格,敏捷度,还是陀螺增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调主旋翼的风格,敏捷度,还是陀螺增益?

增益!

楼主:
我都调到60了,但每天再试试。你多大的直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调到60了,但每天再试试。你多大的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