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自制3轴云台纯手工

楼主(2014-12-18):
为了省钱有为了能用上P2V的蛋蛋相机,就从闲鱼淘来了全新BGC板子带3轴扩展板,买了3个2208的电机开始动工,XYZ轴固定臂在选用材料是考虑过铝材,但考虑硬度低放弃使用铝材只用铝材来放样,找到钛合金板来制作,2个厚的钛板那手工锯子一点一点锯开,3条每条25宽,蛋蛋的固定底座使用的1个厚的铝板,固定蛋蛋的螺丝翻遍了我所有螺丝库存也没找到合适大小长短的,无奈,用氩弧焊机焊接螺丝,把原来的蛋蛋螺丝和找到的2.5*20的内六角螺丝对焊使用,蛋蛋用碳素笔芯来支高定位,云台的方向电机挂载板由于没有碳纤维板材,就找了个大一点的电路板搞定,唯一不好的是太不好调了,和魔友交流应该是第三轴电机太小无力导致整个云台抽风准被更换第三轴电机用3005电机进行代替不知道小不小,最郁闷的事来了,在上机准备测试时,只是插了蛋蛋的供电线蛋蛋,蛋蛋的小风扇运转了几秒钟就悲剧的停转了,在没反映了,我就郁闷了……云台都没接JJ就先给我挂了痛苦,,,,拆开主机中心板烧了各贴片………………明天返修~~~先把成果发出来晒晒~~~实在搞不好,就买成品云台了~~~最后附上大疆中心板烧坏的地方

挂载的板子

挂载的板子

收来的BGC

收来的BGC

调横滚

调横滚

三轴组装好

三轴组装好

装机

装机

中心板悲催的地方

中心板悲催的地方

楼主:
自己先做个沙发~~~~

网友A:
最怕土豪和技术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呢。。。看看

没有录视频,鸡鸡就挂了…………

楼主:
谢谢啊,就看大疆给怎么弄了,那各插头真心不人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怕土豪和技术宅

两种都不是%%最痛苦了云台的中心还有点小问题,

网友C:
穷还买v2
我才穷,只能买p2

网友D:
我也才做了个三轴,2mm铝合金板子做的,用剪子、手钳、手钻各种工具都用上了,花了一个星期,到现在还没有调好,都准备放弃了,刚开始用之前的默认参数效果还好,现在怎么调都调不好,估计板子坏了

网友E:
自己动手,无论怎么样,都是值得俺崇拜的牛人!

网友:
楼主蛋蛋真长

网友F:
开源的第3轴很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穷还买v2
我才穷,只能买p2

都是双十一惹的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才做了个三轴,2mm铝合金板子做的,用剪子、手钳、手钻各种工具都用上了,花了一个星期,到现在还没有 ...

调吧,继续调么,调不好再上成品,大不了少赔点设备出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动手,无论怎么样,都是值得俺崇拜的牛人!

谢谢,互相学习,我也只是为省点米

楼主:
三个轴,能不长么,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源的第3轴很不好用

很不好调我准备把第三轴电机加大用3005的电机试试,还不行就放弃了,改两轴

网友F:
3005我有一个只用过3次的,98新 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05我有一个只用过3次的,98新 要吗

什么电机多少出呢?
??

网友F:
3005 疯狂电机 一个33克 比2208轻

网友G:
和你经历一样。烧了主板和蛋蛋。不过没有返厂。现在刚买到主板上的自恢复贴片保险丝。今晚准备更换。蛋蛋暂时检查烧了一个开关电源IC 和一个电感。更换了开关电源IC 手动拍摄没有问题。但中继出现大干扰。应该是电感问题。正在选择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你经历一样。烧了主板和蛋蛋。不过没有返厂。现在刚买到主板上的自恢复贴片保险丝。今晚准备更换。蛋蛋暂 ...

高手,自己修,我不懂电子只能返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3005 疯狂电机 一个33克 比2208轻

当转向力度够吗?多钱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转向力度够吗?多钱出?

转向完全够用,我本来是把精灵自己家的3轴,但是后来觉得重了 拆下来了联系QQ 85031287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穷还买v2
我才穷,只能买p2

P2才是真土豪!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轴,能不长么,呵呵

楼主敢想敢做,佩服!
我也想把我的V+改了,录像效果太渣了。
初步的想法是拆掉云台,换成H3-3D和狗,但不知道V+的主控板能不能控制H3-3D云台,
还有V+的图传是否兼容狗的视频信号。
直接上P2又是一大笔银子,不是土豪所以考虑改装。
楼主多多交流啊

网友(2015-02-15):
也想动手做个三轴的云台,但没有参考资料,有的请介绍一下,最好用舵机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