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问个关于四通直机的问题

楼主(2014-12-18):
飞轮FX059能不能换上FX071C的旋翼头组从而去掉锤子飞呢?

网友A:
能,但是要相当高的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但是要相当高的技术

是不是无副翼四通机不光旋翼头不一样,还多了三轴陀螺仪?

楼主:
能说说为什么吗

网友:
需要三轴陀螺仪

楼主:
还真是这样,如果换的话只能连“心脏”一起换了

网友A:
不要三轴也能飞,只是不好飞罢了,450改无副翼无三轴飞过,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三轴也能飞,只是不好飞罢了,450改无副翼无三轴飞过,能飞起来

那样可玩性就大大降低了

网友:
锤子机一般有单轴陀螺仪  靠锤子来回中方向   去掉锤子换成3轴陀螺仪可以用  只是去掉锤子飞起来只能看你的手速了  反正我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无副翼四通机不光旋翼头不一样,还多了三轴陀螺仪?

应该需要陀螺仪 换个陀螺仪就像换个主板似的  这种飞机的平衡主要是靠锤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需要陀螺仪 换个陀螺仪就像换个主板似的  这种飞机的平衡主要是靠锤子

换fx071c的主板和旋翼头,就是不知道原来的控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