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水穿越机(不断更新)

楼主(2014-12-18):
最近穿越机很火,大有不组一台都不好意思出去飞飞机之势! 朋友见面都问:你今天穿了吗?
前些日子被朋友勾引(说送我四个小电机),于是开始在市面上寻找穿越机架,机架样式都差不多以QAV250为蓝本作了些改变。
呵呵。。。终于有一天在万能的TB上找到了这机架,接着采购开始了!昨天终于都到齐了。。。

机架材质为玻纤,轴距310mm,裸体称重141g,花色选的桔红+黑花

顶盖用四个压片压住,压住后跟机身不是贴合得很好,此处要加硅胶垫才能完全封住水。

打开顶盖,里面什么也没有,问厂家说用分线板用3M双面胶粘在地部,飞控板架在上面。试装了下电池,最大能装进去3S1800MAH.
这空间有点小啊

报下配置:CC3D,银燕12A,QM2804(2204)-2300KV,5040和6040桨

QM2804电机目测做工不错,绕线很整齐,专为多轴设计正反桨夹,外边一圈蓝色很晃眼!

周六下午开始装机,先装电机。防水塞是很有弹性的硅胶做的,电机线要穿过孔去费了点周折,最后采用了肥皂水润滑方法,比较顺利。

穿好防水塞的样子

做了个小集线器,嵌在轻木板里

用热熔胶粘在底面上,飞控和接收用粘带固定在轻木板上(千万不要用3M胶一粘了事),为了拿出来调参方便。

调好CC3D用3S1500MAH电池试飞了下,手感不错。呵呵。。。
最后称下重量,537g!!! 这重量要装上图传镜头OSD啥的还不得超过650g啊,续航有问题啊。。。看来得选超轻的FPV设备了!

下一步购置FPV设备。。。。。待续!

楼主:
厂家发为的安装方案

今天在家里试飞了下悬停,3S1500MAH(3年前边防电池),飞5分钟。电调发热厉害,看来得换电机或者换电调啊,大家给推荐一套效率高的配置吧。

网友:
安装有难度。。。

网友:
多少钱一个?

网友:
为什么感觉这款很小巧?是我看错了吗?

网友:
好奇摄像头的安装位置!

楼主:
搜“防水四轴”原价480,现价180一个

网友:
能落在水上?哈哈,这个好玩儿

网友:
这个爽啊!

网友:
漂亮的小机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防水四轴”180一个

最低都是280啊,哪有180的?给个链接行吗

网友:
这电机不适合

网友A:
请问机架链接能给个吗?搜的都是280的。哪有180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机架链接能给个吗?搜的都是280的。哪有180的啊

咋涨上去了呢?就是280那种,我买的时候180啊,你找店家商量商量180卖你一个,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涨上去了呢?就是280那种,我买的时候180啊,你找店家商量商量180卖你一个,呵呵

能给个链接吗?280的有不少家。不知道是哪个卖你180的,我就说大家看了你的机子才过来买的

网友A:
2204的电机不知道安装这个机壳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4的电机不知道安装这个机壳行不行。

这机壳只有一家在卖。是厂家的店,出货前才喷你要的花色,所以晚两天才能发货。你有自己的图案让他喷上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4的电机不知道安装这个机壳行不行。

必须得用十字电机座才能安装。我用的就是2204-KV2300的电机,用6040桨,3S1500电池(3年前的边防电池),飞5分钟。

网友:
多谢了,搜出来----“翱翔无人机解决方案专家”  是这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必须得用十字电机座才能安装。我用的就是2204-KV2300的电机,用6040桨,3S1500电池(3年前的边防电池), ...

能不能把电机座安装的特写照给我们分享一下啊?十字座是螺丝固定在机壳上?那还防水吗?我之前买了水手防水四轴,感觉还不错,就是太大了,这个大小正是我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电机座安装的特写照给我们分享一下啊?十字座是螺丝固定在机壳上?那还防水吗?我之前买了水手防 ...

安装十字架的地方厂家给加厚了,大概有3mm吧。打2mm的孔,用螺丝拧进去防水没问题,不放心的话可以螺丝上打胶拧进去。这机架口小,不能上大电池,里面但可以装两块3S1500电池。
带不了狗,摄像头和图传天线得做防水处理,我也是正在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十字架的地方厂家给加厚了,大概有3mm吧。打2mm的孔,用螺丝拧进去防水没问题,不放心的话可以螺丝 ...

摄像头安装我是这样的想的,在机壳上钻一个CCD镜头大小的孔,镜头从机壳内伸出,镜头周围打上玻璃胶防水,这样飞机在水面上就可以起降和穿越了。

网友A:
原厂盖子上有配硅胶垫吗?没有的话不好弄合适的硅胶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盖子上有配硅胶垫吗?没有的话不好弄合适的硅胶垫啊

没有,但内口比外边高,从上面下来的水应该进不去,但心里没底。想去了解下玩船的盖了咋弄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但内口比外边高,从上面下来的水应该进不去,但心里没底。想去了解下玩船的盖了咋弄的

正常起降都不怕,就怕翻在水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起降都不怕,就怕翻在水面上。

看了下玩O艇的,盖子也没有硅胶垫啥的啊,难道不怕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盖子上有配硅胶垫吗?没有的话不好弄合适的硅胶垫啊

在TB里找到有硅胶板卖产,多厚的都有! 500X500X1mm的12元 买回来自己画圆剪一个就可以防水了

网友:
都一样,这几天都在折腾小机机,装了又拆,一会调试,一会换件,我也刚换完轻型FPV设备,又是一顿折腾,累够呛,两天没做家务了,老婆直生气

网友B:
必须顶哦,这个要是水上起飞就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顶哦,这个要是水上起飞就爽。

哈哈哈 必须水上起飞才行哈 有空一起飞

网友C:
是哟,2014如果你在航模圈里手上没有一架“贰佰伍”,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说你是玩航模的,为了向世人展示老刘也是航模中的一员,我无耻地组了一架,这样就可以逢人就说——“今天我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 必须水上起飞才行哈 有空一起飞

好久回来才行,北 京那点到处禁 飞的哦!

网友D:
好机,我觉得要防水不就一瓶704搞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哟,2014如果你在航模圈里手上没有一架“贰佰伍”,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家说你是玩航模的,为了向世人展示 ...

老刘的点评总是那么有气势和幽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机,我觉得要防水不就一瓶704搞定吗

好办法 !收用了!

网友:
飞机不错 向LZ看齐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了下玩O艇的,盖子也没有硅胶垫啥的啊,难道不怕水?

一般电o艇是在盖板外面贴胶带!!汽油的里面有胶垫,还有快锁扣。

网友F:
问题是图传摄像头怎么防水 没设计好啊 底壳做个透明口放摄像头都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电o艇是在盖板外面贴胶带!!汽油的里面有胶垫,还有快锁扣。

谢谢提供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图传摄像头怎么防水 没设计好啊 底壳做个透明口放摄像头都好啦

已经想好办法了!用一小块透明塑料板四角上打孔,压着硅胶垫片,用四个螺丝固定在机壳上。机壳上打个摄像头大小的孔,摄像镜头放在机壳里。
也可以用Gopro的防水壳镜头处的处理办法。

网友G:
飓风U系列电机可以防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飓风U系列电机可以防水的

这个好,正好配防水机架!谢谢分享

网友:
外壳很漂亮啊。

楼主:
终于完成了!更换了动力套,加装了摄像头和图传,先上图

摄像头开孔后用热熔胶糊死

图传天线照样热熔胶

最近北方室外很难找到水(都结冰了),在家里的盆子里泡过水,没有渗漏现象。

最后的完成品

上电试试 有图像了 呵呵

更改配置:双天2208-1770KV电机, 好盈18A电调,兔子一飞控主板带气压计和陀螺仪,电调分电板,7045桨,SONY420线超低照度摄像头,
200MW图传。上3S1500MAH花牌电池 起飞重量712g.  飞行时间:5分钟。

最后总结下:
  优点:1.此机壳外观漂亮,真的很高大上,绝对是泡妹妹的好东西。
          2.廉价的防水四轴方案,适合彰显个性,又喜欢动手的朋友(花色可以自己设计)。
          3.采用玻纤材质,有一定的强度,还是耐摔的。(失手过一回,1米高度掉到瓷砖上,一点事没有)

  缺点:1.330mm轴距机壳内空间太小,特别是口部,不能装大电池,严重影响续航时间。如果喜欢装很多设备的 可以先大点轴距的机架。
          2.不能装OSD和GPS,里面实在是没地方了!
          3.因为密封,所以飞行时间也不宜过长,设备需经得起温度的考验。

网友:
折腾老手,考验新手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飓风U系列电机可以防水的

所有无刷电机都可以防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有无刷电机都可以防水啊

我还没试过。呵呵  3叶天线不知道这么防不防水?

网友I:
SMA转接头出口部分也要封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SMA转接头出口部分也要封一下吧。

好的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你的建议

等你视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