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飞了八分钟,电压就没往下掉

楼主(2014-12-18):
双11买的精灵,因为机身抖动过大,返厂换了四个电机
寄回来之后测试,起飞的时候OSD显示11.6V,飞了八分钟还是11.6V。
看时间也差不多了,不敢飞远了,只好飞回面前悬停。
机身电量显示只有一格半的时候降落,电压显示11.0V。

飞行环境温度十度左右,没风,起飞重量1300克左右,飞行时间9分钟多。

另外,GPS搜星从不超过十颗(同样的地方,经常飞的NAZA V2正常搜星十几颗!)
        OSD的距离D没显示数据,难道是miniIOSD的问题?
        高度数据显示正常,因为GPS飞行区域限高,最高只能到四十米。
        烦请技术支持和各路老鸟支个招,感激不尽。

         回头把调参上显示的电池数据发上来。

飞完之后的电池信息:

刚刚充了一部分电,电池信息显示12.3V,OSD上这个时候显示正常,也是12.3V。

iOSDmini版本信息:

网友A:
起飞的时候OSD显示11.6V,飞了八分钟还是11.6V
眼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的时候OSD显示11.6V,飞了八分钟还是11.6V
眼花了吧!

不是有图吗?没图说个捷报

网友:
更新iosd mini固件! 这固件太老了,精灵2该有电量百分比显示的。

网友B:
你这iosd mini在哪买的,肯定是库存货,去年年底出精灵2的时候iosd mini接精灵2就能显示电量百分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iosd mini在哪买的,肯定是库存货,去年年底出精灵2的时候iosd mini接精灵2就能显示电量百分比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6509
之前都是正常显示电压值的,返厂回来就这样了。
我个人也觉得百分比没直接看电压让人有安全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6509
之前都是正常显示电压值的,返厂回来就 ...

是的,我聚合物电池百分比显示都是不准确的,我也不相信大疆这个百分比显示。
但新版的iosd mini固件应该显示百分比的,你重刷下iosd mini固件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聚合物电池百分比显示都是不准确的,我也不相信大疆这个百分比显示。
但新版的iosd mini固件应 ...

传了OSD的调参截图上来,帮忙看看呢

网友:
好老的iosd

网友:
此图过于简陋,下面的10%怎么定义的?10%之前必须降落停机还是什么?  3.0V时停机时,电池已经有内伤了,个人见意不要低于3.3电池就受伤了。
而且这个曲线状态是说标准1C放电时的状态,不同C的过程中表现状态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2015-03-04):
楼主的电池看起来很强劲的样子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

网友:
请问电池是40C 还是60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