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也有100mw和10mw的版本,教你如何区分!

楼主(2014-12-18):
华科尔的D10估计用的人不少,有100mw的,有10mw的,如何区分呢?
看3个地方就知道了:
1.看电池后盖里面,标有SN8的是100mw版本;标有SN6的是10mw版本;
2.看设置,100mw的可以设置20db,10mw只能设置到10db;
3.看软件版本,版本号带a的是100mw版本,带b的是10mw版本。
请大家各自验证一下。

网友A:
昨天刷,变成砖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刷,变成砖块了!

收尸体!!

网友:
就是想要零件

网友:
你们俩好逗!

网友:
真假,还咂掉了,求上图

网友B:
更简单的辨别方法,买来日本手的是10MV,美国手的是100MV

网友:
想要日本手100MV买回来自己换。知道辨别不知道怎么买100MV有啥用。

网友: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网友:
10和100有什么区别

网友:
两个版本什么区别啊?

网友:
发射功率不同吧,不过只玩直机的话影响不大。

楼主:
发射功率不同,直接影响到遥控的距离啊

网友:
哈哈,我的是SM:8

网友C(2015-05-09):
哥们儿,可否告知你的是白的还是黑的,正准备入手d10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更简单的辨别方法,买来日本手的是10MV,美国手的是100MV

这个是真的么?求关注

网友:
10mw玩个毛线啊

网友:
黑色   SN:8  难道是2km?

网友:
有10mwO(∩_∩)O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真的么?求关注

一开始入得DEVO7日本手的买来是10MV的,朋友DEVO7美国手买来是100MV,后来升级DEVO10特地买了美国手是100MV的,回来改成日本手的。论坛里没几个日本手的,问下就知道了

网友:
美国手刷了SUV固件可以设置发射功率150毫瓦。前一阵没注意设置成1毫瓦,炸了两次。遥控距离都还是有50到80米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儿,可否告知你的是白的还是黑的,正准备入手d10呢?

黑的

网友:
啥,不是能设置功率吗?难道同样是d10 硬件还有不同的地方?

网友(2016-03-04):
發夢吧, 頻譜儀實測所有DEVO10都是10mw的, 即使能設定成150mw也一樣只有10mw

网友:
这玩意还炒标号的?都一样吧,任何一家店也没有关于版本的选择问题,说明书也从未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