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显示INPUT VOL ERR求教啊。。。。。

楼主(2014-12-18):
今天插上电源,显示屏只有微量蓝光,没有字体,也没有提示音,不能操作,到了晚上再插电源,起初情况跟早上的一样,但是反复拔插后开始有些许显示,开始出现b6标志,接着显示INPUT  VOL  ERR,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得救吗,望魔友们赐教。。。(电源是12v21A的监控电源,电源应该正常的,早上和晚上都是在没有接电池的)。

网友A:
鐢ㄤ竾鐢ㄨ〃娴嬩笅鐢垫簮杈撳嚭鐨勭數鍘嬫槸鍚﹀湪12v宸﹀彸锛屾妸鐢垫簮鐨勭數娴佽皟澶х偣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鐢ㄤ竾鐢ㄨ〃娴嬩笅鐢垫簮杈撳嚭鐨勭數鍘嬫槸鍚﹀湪12v宸﹀彸锛屾妸鐢垫簮鐨勭數娴佽皟澶х偣锛

??????看不懂你说什么?

网友B:
应该是提示 输入电源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提示 输入电源错误。

是的

网友:
输入电压错误。。。。

网友C:
电源电压不是应该正常,是必须正常,高于10V

网友D:
输入电压低于限定值

网友E:
这意思就是“输入的电压有错误”。检查一下电源的连接,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源的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意思就是“输入的电压有错误”。检查一下电源的连接,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源的输出电压。

谢谢解答!真是电源问题,现在想起来电源插电的瞬间发出过一个高音就没了,现在拆开又看不到有烧焦的痕迹,找人量过有输出,但是忘记是多少伏了,那我该怎样修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压低于限定值

谢谢解答!真是电源问题,现在想起来电源插电的瞬间发出过一个高音就没了,现在拆开又看不到有烧焦的痕迹,找人量过有输出,但是忘记是多少伏了,那我该怎样修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电压不是应该正常,是必须正常,高于10V

谢谢解答!真是电源问题,现在想起来电源插电的瞬间发出过一个高音就没了,现在拆开又看不到有烧焦的痕迹,找人量过有输出,但是忘记是多少伏了,那我该怎样修电源?输出好像没1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提示 输入电源错误。

谢谢解答啊哥们

网友:
有水帖的管理员为什么不管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