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miniOSD 一个很神奇神奇神奇的问题~都来看看~!

楼主(2014-12-19):
这段时间接上miniOSD,突然发现不是全屏,上下都多出来很长一块黑屏~!这是怎么回事啊~!请各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的模友们帮帮忙啊~

网友A:
屏的分辨率是多少的?OSD的制式是什么?制式是什么?摄象头的制式是什么?三者制式是否一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的分辨率是多少的?OSD的制式是什么?制式是什么?摄象头的制式是什么?三者制式是否一至?

谢谢泡泡老师,我的OSD是PAL的,摄像头是山狗的看不出来是什么制式,屏幕和你教材里面的那个一样的~!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我的OSD是PAL的,摄像头是山狗的看不出来是什么制式,屏幕和你教材里面的那个一样的~!怎 ...

我用的是高清屏,1024*600的,你和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高清屏,1024*600的,你和我一样?

我现在换成NTSC制式,但是从新链接就又是PAL制式了~这是怎么回事,泡泡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换成NTSC制式,但是从新链接就又是PAL制式了~这是怎么回事,泡泡老师?

全用PAL,NTSC是老外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用PAL,NTSC是老外用的。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