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尾巴回弹 求助

楼主(2014-12-19):
悬停时,***打左方向舵急停,尾巴会向左回弹,打右方向舵就没事,锁尾舵机是MD922,黄金K8,大神们帮帮我…………
另外250悬停油门曲线应该是怎样?集体螺距多大合适? 我用花牌850mah,悬停5分钟下来单片电压只有3.7V了,这算正常吗?感觉时间好短……这要是暴力点飞不就3分来钟的样子了……我油门曲线是0 50 70  螺距曲线一条斜线,最大螺距是11度左右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也给有这种问题的朋友一个参考,我这种情况是,顺时针自旋尾巴有点刹不住,逆时针自旋尾巴刹车过头导致回弹,只要减小尾巴正螺距行程,加大负螺距行程就OK了(换种说法就是,从尾巴方向看飞机,加大滑块右边行程,减小滑块左边行程)。现在尾巴很棒~哈哈,新买了6块点到手了,明天终于可以出门飞了~~

网友A:
1、我之前也是回弹,后来换了K8解决,初步估计跟我一样是陀螺问题,排除法换个陀螺试试,尾巴虚伪过大也可能引起这个问题
2、螺距曲线不对,你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6366

网友B:
1.尾巴回弹一般是锁尾感度偏高了,稍微降低一些即可,
   或者进入软件,适当降低左转刹车的感度也可以,

2.悬停的话,油门曲线不用调的,保持默认的斜线就可以了,
   航线应该提高中点转速,一般60-65左右即可,

3.电池续航时间不但跟转速有关系,跟其他因素也有很大关系,
比如:大桨的效率,效率高的桨可以比低的多出好几分钟的时间,
还有:你测续航时间的方法需要改进,应该带着电显飞行,
         从起飞直到低压报警,这段时间就是电池的正常续航时间

网友:
打左方向舵有左右回彈,可降低尾部旋轉翼博士帽內的停止增益B參數。我的250也有和你一樣的情況。

网友C:
250的旋翼效率較低, 建議把螺距提高一點, 我的最大螺距是十二度, 懸停六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的旋翼效率較低, 建議把螺距提高一點, 我的最大螺距是十二度, 懸停六度.

谢谢 我一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尾巴回弹一般是锁尾感度偏高了,稍微降低一些即可,
   或者进入软件,适当降低左转刹车的感度也可以,
...

谢谢~锁尾感度我是50,降到40了还是有回弹,我是带着电显飞的,设置3.5V报警下来3.8,设置3.4V报警,下来都3.7了他还没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之前也是回弹,后来换了K8解决,初步估计跟我一样是陀螺问题,排除法换个陀螺试试,尾巴虚伪过大也可 ...

我现在用的就是K8……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锁尾感度我是50,降到40了还是有回弹,我是带着电显飞的,设置3.5V报警下来3.8,设置3.4V报警,下来 ...

尾巴殺停力度過大會産生回彈, 這情況與鎖尾感度無關的, 嘗試降低停增益B參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巴殺停力度過大會産生回彈, 這情況與鎖尾感度無關的, 嘗試降低停增益B參數吧!

谢谢你~~~我刚调增益参数效果不明显,然后改变尾变距行程解决了,之前是顺时针自旋有点刹不住,逆时针自旋刹过头导致回弹,减小了尾桨正螺距行程,增加了负螺距行程,现在锁尾效果很好~哈哈!开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刚调增益参数效果不明显,然后改变尾变距行程解决了,之前是顺时针自旋有点刹不住,逆时针自 ...

樓主請指教, 您是調節K8還是尾舵拉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請指教, 您是調節K8還是尾舵拉桿?

调的K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請指教, 您是調節K8還是尾舵拉桿?

开始我调拉杆试了各种中立点都没用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一边刹不住,另一边回弹?

如果是的话大概调好滑块行程就能解决~

网友:
謝謝回覆! 祝飛行愉快.

网友:
降低感度是最简单的方法,想又硬又没回弹250可不简单,博士帽需要精心调

网友D:
请问楼主你的250是皮传还是轴传的,还有我的250飞航线的时候大桨会发斗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你的250是皮传还是轴传的,还有我的250飞航线的时候大桨会发斗是什么问题?

改了轴传又改回皮传了,没时间调轴传……等闲着无聊了再改轴传调调……感觉还是皮传维护方便一点……大桨发抖?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轴传又改回皮传了,没时间调轴传……等闲着无聊了再改轴传调调……感觉还是皮传维护方便一点……大桨 ...

就是70油门时候高速航线就会点头然后就整机都发斗

网友:
祝飛行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