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通电晃机身陀螺仪没有丝毫补偿 但锁尾都正常 是主板 ...
v977通电晃机身陀螺仪没有丝毫补偿 但锁尾都正常 是主板挂了吗?

楼主(2014-12-19):
想向各位高手确认一下 V977通电后无论怎么晃悠机身
舵机
都没有丝毫反应
陀螺仪
丝毫不修正 这倒是飞着锻炼技术 呼.... 之前大拆过换机身(
电机
座)然后顺便把主板的减震厚海绵换成了3M硬胶 其它的没做什么了 这种现象是主板挂了吗 正常情况下晃机身应该是有补偿的吧 陀螺仪坏了?可是锁尾很正常啊 主板不便宜还请大家帮忙确认故障 谢谢啦

网友A:
推点油门,大桨转动时试试看能不能修正。我的FBL100不加油门晃动机身十字盘不修正,加点油门大桨转动起来时晃动机身十字盘才会有修正动作。

网友B:
977要加油才修正。油门为零不修正

网友C:
六轴下有补偿,好象是!三轴没有!!六轴陀螺貌似挂了

网友D:
不转的情况下不修正,有动力的时候才修正,楼主想太多了

楼主:
是我的问题 谢谢各位前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