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记录】也谈飞越250机架装机,多图求精,未完待续……

楼主(2014-12-19):
喜欢这个机架的样式,三层式设计,金属连扣,小电通用的脚架,看着挺酷,而且一百一十多克的机架重量也可以接受。之前有几位模友已经发表过尝鲜贴,有恨有爱,有问题。我也按耐不住入手此件,尝试我的第一台穿越四轴,请大家多指教。
装机策略很简单,充分利用飞越全设备沉金下板的特点,实现整机简洁化、集成化、轻量化。
最终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所有设备都集成在机架,应该是目前集成度最高的一个飞越250装机方案。

国际惯例,先报配置:
1、飞越tl250a机架
2、银燕1806无刷马达、5030桨叶
3、银燕simonk 12a电调
4、pz2摄录像模块(带av输出)
5、穷人osd,gps
6、华科尔rx601接收机
7、ts8532图传,棒状天线
8、3s 1500 25c电池

下面看图说话,分享一下装机过程:
1、取电
5v从电调bec飞线出来5v,给摄像头供电。建议大家从m2电调直接飞出来5v,我选择刮开m1通飞控的供电线路飞线,只是因为线会短一些,看起来整齐。。。强迫症,别理我
12v直接从动力电取,用3s的好处,实际上飞越沉金版上所有标注12v的地方都与动力电相连,如果大家想利用这个沉金板,强烈推荐用3s电池

2、功能模块
这个pz2摄像模块自带录像拍照功能,有av输出,横过来放正好,录像开关和tf卡槽都在左侧方便使用,mic让我粘在了主芯片上
osd和摄像头av输出通过沉金板连接,因为是供地,干脆把osd上所有地线都飞在一
另外,穷人osd的gps电输出这里卖家原本并了一个470uf的电容,我换成了一个瓷片电容,要不然放不下,散热片也让我去掉了

反过来是这样的,后面装起来可以看到,mic和osd的按钮位置正好对应电池板的两个洞洞,幸亏电池板这几个镂空洞洞,实际上下板和电池板之间太近了,模块勉强放下,佩服我自己

再来一张,通电测试无误,所有焊点打上绝缘硅胶,还能防震

此处是重点,要在脚架前横梁上开两个凹槽,摄像头电源线和排线都要从这里穿过,有看官可能问,这样看摄像头直接连osd不用沉金板不好吗,涉及到取电和布线,我觉得还是用沉金板方便

飞控就在官方建议的位置,我用3m魔术贴贴上的,想的是方便调试,也许还能防震?呵呵

接收机在下巴的位置,图传还没来得及安装,太困了,,,后续更新吧

来个正脸,扎带,天线,好像一直大苍蝇的胡须

该睡觉了,称一下重量吧,忘记放gps和桨,目前连电池重量415.8g,裸重276.2g

搞到太晚了,还得上班,差图传和gps没装上,gps我打算直接连图传了,能看到回家角度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楼主:
自己沙发,电调放在机臂下方了,估计都装完起飞重量在450g左右

网友:
不错,不错!!!!我也要买一个!

网友:
还是三层的好点

网友:
真的不错,期待视频。

网友:
好帅的250

网友A:
我觉得这个机架实在是太丑了

网友B:
挺酷的,不知道续航力和震动怎么样?楼主实验后麻烦告知一下哈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支持,至于机架外观到底如何不再争辩了,萝卜青菜,我只说怎么装,给大家提供一种参考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酷的,不知道续航力和震动怎么样?楼主实验后麻烦告知一下哈

嗯,晚上回家接着搞,周末给大家上录像

网友C:
据说摄像头发热的,楼主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摄像头发热的,楼主先试试。

这个pz-2摄像头吗?发热正常,别过热,,,通电测试还好,回头多飞几个起落看看,谢谢提醒

网友C:
之前有模友是加了散热片的,好像就是这个镜头,话说看数据这个镜头好于很多6-700线的头子呢,还有一个HUBSON的跟这个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模友是加了散热片的,好像就是这个镜头,话说看数据这个镜头好于很多6-700线的头子呢,还有一个HUBSO ...

收到,可能是控制芯片那里会热,包括osd的控制芯片,我都打算回头打上散热硅脂,贴合在机架上,靠机架本身散热
这个模块性价比蛮高,回头上几个样张给大家看看

网友D:
PZ-2除了发热以外,视频输出有延迟,估计有100多ms,不适合高速前视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PZ-2除了发热以外,视频输出有延迟,估计有100多ms,不适合高速前视飞行

谢谢提醒,回头试试

网友E:
哥们 这压根不是穿越架子,电子设备全部暴露在外面,随变一炸,你就得哭啊。真怀疑设计这个架子的人是不是被驴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 这压根不是穿越架子,电子设备全部暴露在外面,随变一炸,你就得哭啊。真怀疑设计这个架子的人是不是 ...

勉强把东西都塞到肚子里了,周末练习炸断两根桨,也没能成功把cc3d调好,,,飞惯了naza gps模式,cc3d好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勉强把东西都塞到肚子里了,周末练习炸断两根桨,也没能成功把cc3d调好,,,飞惯了naza gps模式,cc3d好 ...

用gps飞,几乎不用管飞机姿态,想怎么飞就怎么飞,没法比啊。还有这个架子把飞控放在一头上,前后电机积分比例肯定差很多,不好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机架实在是太丑了

同感哇

网友:
我也来顶下。厂家设计这架子摄像头没保护,在加个3楼板,应该不错!在能把电机臂能折叠,我相信买的人绝对多,我也会下手的!

网友F:
楼主你这样装飞控,如何连接USB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样装飞控,如何连接USB啊

魔术胶贴的,调飞控随时取下来,听说cc3d里能调方向?

网友F:
引用 楼主:
魔术胶贴的,调飞控随时取下来,听说cc3d里能调方向?

可以调方向,我的贴子肚子下边,你找找有贴子教你的,在水平那个选项页
我的飞控是翻转180度加上向右90度的,一样的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调方向,我的贴子肚子下边,你找找有贴子教你的,在水平那个选项页
我的飞控是翻转180度加上向右90 ...

太感谢了,赶紧去看看

网友G:
cc3d可以不放飞机重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cc3d可以不放飞机重心吗?

好像好几位前辈放到前方的,也没有不妥,关键是调参吧

网友H:
这个机架是改进版吗,电池插头换了吗,螺丝孔能对上吗,能不能装2204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架是改进版吗,电池插头换了吗,螺丝孔能对上吗,能不能装2204电机

1、xt60头自己换的
2、螺丝孔处,脚架有一点歪,不过脚架有弹性,螺丝可以拧上
3、我用的1806,2204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