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玩数控摇臂铣床吗?XK6325B/6

楼主(2014-12-19):
我这里有一台数控摇臂铣床,南通纵横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型号:XK6325B/6,好多年没用了,现在开机出现Z轴驱动器报警,报警号:32,准备未绪报警。想请懂行的朋友指点一下如何处理。先谢了。

网友A:
看看说明书 不久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说明书 不久可以了

没有说明书啊。

网友:
看看厂家的网址什么的

网友B:
先检查伺服驱动器联线有无问题啊!最简单就是将XY轴的线换到Z轴上去试试!行排除驱动问好坏

网友C:
24V刹车有没有电到

网友:
看看Z轴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刹车有没有电到

这是什么意思?电到?您的意思是不是行程开关或急停开关被什么东西垫到了,导致ESP开路?

楼主:
Z轴限位无问题,这个机床的Z轴行程很小,因为下面的平台可以手动上下移动。

楼主(2015-03-24):
这就是Z轴限位吧?三个开关都可以正常按下,弹起。

网友:
多少钱出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V刹车有没有电到

机柜里面有两根线头是悬空的,不知原来是接在哪里的。一个标有5/24V,一个标有4/0V,另一端是接在机柜的接线槽上的。如下图:

这两根线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呵,你在啊?就等你呢。你出个价?出之前得让我先用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伺服驱动器联线有无问题啊!最简单就是将XY轴的线换到Z轴上去试试!行排除驱动问好坏

出现Z轴驱动报警时,打开机柜,三个驱动器都显示“0”如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伺服驱动器联线有无问题啊!最简单就是将XY轴的线换到Z轴上去试试!行排除驱动问好坏

将YZ两轴的驱动器线调换一下,上电,驱动器上都显示“0”,故障依旧,还是32报警,Z轴驱动器报警。如下图:

网友C:
我在东莞,松下伺服报32一般是过流,看下Z轴的电机线到伺服的连接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有没有伺服杀车?有的话上24V电直接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东莞,松下伺服报32一般是过流,看下Z轴的电机线到伺服的连接有没有问题?

这是Z轴的连线,有上下两个接口,还有一个细点的接到Z轴的限位开关,如何确定这个连接是否有问题呢?用表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伺服杀车?有的话上24V电直接试

如何确定有没有伺服刹车?检查哪里?

网友C:
断电情况下用手转动Z轴伺服,能转动就是没有制动,反之则反。伺服上面没有报警呀?系统中伺服报警电位高置正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电情况下用手转动Z轴伺服,能转动就是没有制动,反之则反。伺服上面没有报警呀?系统中伺服报警电位高置 ...

没有试过,明天转动一下Z轴伺服看一下。伺服电机上面也能报警吗?“伺服上面没有报警呀?系统中伺服报警电位高置 ...”这句话没有理解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电情况下用手转动Z轴伺服,能转动就是没有制动,反之则反。伺服上面没有报警呀?系统中伺服报警电位高置 ...

刚才试了一下,断电时用手可以转动Z轴的伺服电机,转动的同时,可以看到Z轴上下移动。如下图:

楼主:
这个伺服电机的两个接口分别是接什么的?

网友:
没有制动

网友C:
系统中有个报警电平,高电平各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中有个报警电平,高电平各低电平。

“系统中有个报警电平,高电平各低电平。”能详细说一下吗?什么叫高电平各低电平?你所说的我很难理解。

网友C:
你在哪?我在在东莞,我找下系统使用手册,好像是数据参数9

网友:
你找下使用手册,不是我找,打错了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哪?我在在东莞,我找下系统使用手册,好像是数据参数9

我在哈尔滨,找到这个参数后怎么做呢?

网友C:
改过来试试,Z轴是1 改0,是0改1.多少钱出呀,我想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过来试试,Z轴是1 改0,是0改1.多少钱出呀,我想要用

哈,还真想买啊?我可不清楚它的价格,要不你出个价?

网友:
这个系统不要了

楼主:
你是说只要机床本身?不要KND数控系统?驱动器、伺服电机都不要?

网友:
不是,我是说这个系统太老了,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2015-12-03):
最后好了吗

网友:
不懂,学着看看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助与关注!床子已经弄好了,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C(2016-01-26):
老板,机子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