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头怎么用合适??

楼主(2014-12-19):
大家好,新手想问——6MM和XT150头子哪个合适,180A好盈海王电调与6S35C5000MAH电池用6MM香蕉头还是XT150好,120A好盈电调与3S35C5000MAH电池用哪个好……
电焊时人家说虚焊是什么意思,焊头子时需要注意什么,请大神帮忙讲解下,谢谢了……。

网友A:
用6MM香蕉头比较灵活,使用含锡量60%以上的活性焊丝和约60W的烙铁,注意控制焊接时间,既要充分浸润又不要起渣。

网友B:
一直用香蕉头   虚焊就是没焊牢嘛     注意不要虚焊   焊好要套热缩管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香蕉头   虚焊就是没焊牢嘛     注意不要虚焊   焊好要套热缩管哦

哈哈,谢谢了,简单易懂。

网友:
香蕉头好用,也好焊,一直用40W的电烙铁也没问题,我是先直接线和头都上了锡,然后直接香蕉头加热到锡熔再放线进去一会再拿开电烙铁的,不知操作正确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香蕉头   虚焊就是没焊牢嘛     注意不要虚焊   焊好要套热缩管哦

焊得牢不一定就不是虚焊。
用较多焊料包住焊接面也很牢,很多刚刚学焊接的人就会这样。
其实,最主要是焊接面和焊锡的结合问题,表面去除污垢,氧化层,先上锡再焊,会减少虚焊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得牢不一定就不是虚焊。
用较多焊料包住焊接面也很牢,很多刚刚学焊接的人就会这样。
其实,最主要是 ...

受教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6MM香蕉头比较灵活,使用含锡量60%以上的活性焊丝和约60W的烙铁,注意控制焊接时间,既要充分浸润又不要 ...

含锡量60%太低了吧。。现在的焊锡大多都含有铅,含铅量高的话,焊出来颜色发黑,烙铁不容易吃锡,容易虚焊。焊接尽量多上锡,保证焊接出来饱满圆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含锡量60%太低了吧。。现在的焊锡大多都含有铅,含铅量高的话,焊出来颜色发黑,烙铁不容易吃锡,容易 ...

我都用喷枪打火机焊的 很方便 吧香蕉头固定在钳子上 用喷枪打火机 对着香蕉头加热 让焊锡丝在里面有3分之2 插入硅胶线 2秒凝固 不会虚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得牢不一定就不是虚焊。
用较多焊料包住焊接面也很牢,很多刚刚学焊接的人就会这样。
其实,最主要是 ...

焊的牢不一定是虚焊这句话怎么理解       没别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用喷枪打火机焊的 很方便 吧香蕉头固定在钳子上 用喷枪打火机 对着香蕉头加热 让焊锡丝在里面有3分之 ...

高手啊,这样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的牢不一定是虚焊这句话怎么理解       没别的意思

我有时候也会看漏字。

网友:
新手想焊好很简单,直接用液态焊锡,灌满蕉头插线直接加热就可以很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啊,这样也行???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用8MM香蕉头的  后来发觉8MM香蕉头的热缩管不好买 转了6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