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魔求问遥控技术哪家强

楼主(2014-12-19):
原来打算跳坑华华科尔D10,但是有老鸟跟我推荐FRsky,虽然两者其实没什么可比性,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还是想讨教下诸位两者在做工,稳定性,升级潜力方面差距多大,值不值得多花一半价钱入X9D,另外现在X9DPLUS单机1150,加X8R套餐1350,买单机还是套餐划算

楼主:
或者还有什么好的推荐的,价格在800到1300左右皆可,要求性价比高,稳定性好,某迪就不要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当然FRSKY,稳定性就不必多说了只有它家能生产FUTABA的兼容接受,好多F的控都是配的FRSKY的接收油机也不在话下。开源的固件功能不输几千的控,强大的混控实现N多功能,自带高频头16通道,外加XJT可以组成32通道满足你未来所有需求,支持SBUS,双向回传电压转速电流气压什么的不过这些还是要另购模块的,官方售后也比较不错。手感见仁见智,以上都是实话自己去验证。不过你要知道一分钱一分货的话还是对的,做工什么的自然没有几千的控好。

网友A:
套餐划算,不舍得用X8R的话可以多入个V8FR 一百多

网友:
进来向大师学习的

网友B:
想入个FUTABA T8J 控,可是英文菜单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餐划算,不舍得用X8R的话可以多入个V8FR 一百多

多谢,那我就入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入个FUTABA T8J 控,可是英文菜单看不懂,

菜单的话用时间长了你自己就会知道哪个单词对应什么功能,如果入F控建议14SG毕竟支持全系列接收带回传,新出的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FRSKY,稳定性就不必多说了只有它家能生产FUTABA的兼容接受,好多F的控都是配的FRSKY的接收油机也不在 ...

日冠好像也有出兼容接收,不是只要他一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或者还有什么好的推荐的,价格在800到1300左右皆可,要求性价比高,稳定性好,某迪就不要了,谢谢各位了

9xr pro也可以做个备选,另外你买他的控,不一定要用它的接收,如果能接受价格当然没问题,要不就加个高频头,用便宜点的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9xr pro也可以做个备选,另外你买他的控,不一定要用它的接收,如果能接受价格当然没问题,要不就加个高 ...

他家接受貌似口碑不错,求问你觉得好不,好的话就先用用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家接受貌似口碑不错,求问你觉得好不,好的话就先用用看

这个仁者见仁,只要你能接受接收价格,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仁者见仁,只要你能接受接收价格,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呃,预算一般,在筹备中,不走弯路的话差不多够,谢谢啦

网友:
T8J怎么样?用的人多吗?

楼主:
穷人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餐划算,不舍得用X8R的话可以多入个V8FR 一百多

v8fr不支持回传啊,请问下假如我用X8R要回传电压的话还需要买个锂电池电压传感器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v8fr不支持回传啊,请问下假如我用X8R要回传电压的话还需要买个锂电池电压传感器么?

需要,这个只能用那个90多的电压模块,还有一个16元左右的电压模块,这个模块要求接收有AD楼,x8r没有,D系列接收的有AD,接收相对便宜点,比x8r。你自己考虑吧。两个电压模块精度什么的有区别,90多的那个还有显示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这个只能用那个90多的电压模块,还有一个16元左右的电压模块,这个模块要求接收有AD楼,x8r没有,D ...

跪谢跪谢跪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跪谢跪谢跪谢

不用谢,只是自己不想走弯路多了解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