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APM遇到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4-12-19):
用MINIAPM遇到一个问题:用电调的5V供电给APM(短接JP2)接电就开始连闪自检,改为用电压模块供电,取消短接JP2,电调端的5V供电还保持插入APM对应插口(但JP2以断开,所以不由电调供电),但这时通电,LED连闪会等很久才开始(10秒),马达也会等开始连闪了才滴滴发出确认音,只有去掉电调端的5V到APM,才能一接电就连闪自检,说明虽然去掉了JP2的短接,但电调的5V输入仍就在APM起了一定的作用,以至于影响APM的自检开始时间,这个情况是我的MINIAPM有什么问题,还是都这样?请有MINIAPM的朋友帮忙测试一下。

网友A:
我的电调端只接信号线跟地线 用电流计供电一切正常

网友:
minapm 有JP2码? 我的供电方式:
不用供电模块, 电调 信号线(+ -) 直接接 APM 供电module 口的  (+ -)
当然我diy 了个简单的接线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调端只接信号线跟地线 用电流计供电一切正常

我又用表打了一下,电调5v接针其实就直通jp2,也就是说不短接jp2,就算apm插上电调的5v线,也是只到jp2位置,其余哪都不通的,我就更纳闷了,说明只要jp2不短接,接不接电调5v,都是一个概念,哪为啥我会出现连闪自检延迟呢,难道我观察错误?

网友:
拔掉JP2用电表量JP2二脚,看阻值多小,说不定焊接JP2时便短路了,在底板看看焊点有短路没

网友:
jp2去掉只是出入、输出正极断开,电调端还是会供电,自检推迟原因不明....

顺便问问:接收机接入,上电后数据灯(中间的两个黄灯)亮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调端只接信号线跟地线 用电流计供电一切正常

地线接那个电调呢?我没接,照样用.....

网友(2015-02-26):
你好, mini apm的供电能用普通apm的电压模块吗?还有您装了gps和mini osd吗?接线是怎么处理的。谢谢!

网友:
小弟我更郁闷,电调供电也没接,PM口供电也没接,就接了个MINI OSD,飞控居然也正常供电工作。明明背面数传口是5V输出给数传和OSD的,怎么反正被供电了呢?有谁碰到过??

网友B:
某宝的mini APM 供电设计有缺陷,大家不要纠结了

典型现象时用电流计供电时,不论怎么调试,电压或电流显示总是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某宝的mini APM 供电设计有缺陷,大家不要纠结了

典型现象时用电流计供电时,不论怎么调试,电 ...

mini apm 电流模块6p接线与一般apm不同,不能直接代用,要改6p线排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ni apm 电流模块6p接线与一般apm不同,不能直接代用,要改6p线排序

嗯,我重新焊接作过接线了,还是那句话,不论怎么接线,总是不正常的~~

同一个电流模块,用在大APM上面,缺省设置就能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