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一些G3系列云台的问题跟大家分享!~~

楼主(2014-12-19):
亚拓G3系列云台问题汇总:

Q1:亚拓G3与云台可以安装在其它牌子的机子上吗?
A1:亚拓G3系列云台可以单独操作,当单独操作时,需要搭配一個遥控器,透过S.Bus接收机或是卫星天线传输讯号,所以若将G3系列云台安装于其他的飞行器上,需要另一组遥控接收设备。

Q2:亚拓G3系列云台可以接传统接收机吗?
A2:目前云台控制介面使用S.BUS或是JR卫星天线给控制讯号,无法直接使用传统接收机通道,但传统接收器可以透过Futaba SBE-1转换为S.BUS讯号给云台控制器控制是可行的。

Q3:亚拓G3系列亚台是否适用所有相机镜头?
A3:只要不要太过夸张的使用望远镜头,一般的相机与通用镜头都是可以直接安装于G3系列云台,然而空拍建议使用定焦镜头,以一般短镜头、饼干镜都可以使用,透过相机固定座的锁孔移动,相机位于云台的重心皆可以调整得出來,而相机的选用建议以同等级距大小不要差异太大为主,例如类单、微单眼、一般标准大小单眼相机选用G3-GH云台,较大型机种选用G3-5D云台,会达到比较好的拍摄效果,如需特殊需求也可以在镜头上外加需要的滤镜,透过重心位置的调整,亦可得到所需的拍摄效果。

Q4:亚拓G3系列云台相机的重心调整困难吗?
A4:只要依照步骤先将俯仰轴的前后重心位置调整出來,在调整上下位置,依照一样的方式可以调整好水平轴,最后头像轴的重心位置。其实是很简单调整的,可搜寻网络上有详细的介绍影片。

Q5:如果沒有正确的调出相机的重心位置,可以拍吗?
A5:相机的重心位置很重要,决定80%以上参数调整问题,如果沒有正确的调整出相机重心位置,不建议调整参数与拍摄,因为拍不出好的画面。

Q6:我的相机重心调好了,但是参数怎么调不起來?
A6:有时候在调整的时候放松了许多调整用的螺丝,记得再进入电脑调整参数前,检查每個螺丝是否都有锁固,相机是否都有固定锁紧,有時候螺丝忘了锁紧,产生云台修正时有些微的震动,导致参数调整不上去,此时先检查云台所有螺丝是否都有固定锁紧。

Q7:我使用微单或是类单眼,可以不装上面的热靴盖板吗?
A7:答案是不行的,若使用较微型相机,记得可将盖板上下相反装,再用其他的东西透过双面胶固定相机上方,盖板需要压紧相机,相机才会固定锁紧,不然会产生共振,进入参数调整时便无法调高调到所需的参数值,影片也会抖动。目前也可选购加重型的盖板,针对微型相机可以轻易的完成固定。

Q8:怎么样才算是调整好云台的相机重心?
A8:当你45度角将多轴立起,沒有通电的情況下,用手转动云台的各轴角度,任意转到任何角度都可以维持静止状态,便是完成云台相机重心的调整。

Q9:重心调整时需注意些什么?
A9:记得调整重心前,将所需安装的外在线材、镜头保护镜、滤镜等,与內部相机电池、记忆卡先行安装确实并且定位,并检查转动时不会干涉到线材等等器材,再进行重心的调整。

Q10:调整相机云台的重心的时候需要通电吗?
A10:调整云台相机重心的时候是不需要开启电源的。

网友A:
G3 GH和5D云台的飞行重量分别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G3 GH和5D云台的飞行重量分别是多少?

G3-GH    2.5kg
5D         2.56KG

网友:
引用 楼主:
G3-GH    2.5kg5D         2.56KG

这两个云台重量差别这么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G3-GH    2.5kg5D         2.56KG

2.5KG和2.6KG带相机重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KG和2.6KG带相机重量吗?

不是。这个单云台的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单云台的重量

不要吓我?这是单云台重量?

网友B:
正解
G3-GH+GH4      2KG
G3-5D+5D3     2.5KG

G3-GH  1.18KG
G3-5D  1.25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
G3-GH+GH4      2KG
G3-5D+5D3     2.5KG

谢谢,帮忙斧正。。

网友:
希望以后这种帖子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