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都喜欢把线布在机身里

楼主(2014-12-19):
渣技术表示每次布线都会被齿轮蹭到,而且每次修机都好麻烦,无奈啊,现在都是布在机身侧边方便调试和拆装,就是丑了点。

网友:
主要是为了好看,被齿轮蹭到那是安装的不好,重新布线就好,放外面显得乱

网友:
为了美观整齐嘛。

网友A:
要是有原厂配套的排线就理想了~

网友:
我就是把所有线都布在外侧,我觉得这样干啥都方便。
我这个帖子里有我布线的照片。所有走线全外露。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58900&extra=

网友:
因为讲究

网友:
我的就一直在外面, 因为炸鸡炸的少,所以修飞机技术很垃圾!

网友:
没事,心里作用摆了

楼主:
表示最头疼布线了

网友:
头疼布线+1,我的还是250,感觉几乎做不到走内线……

网友:
我就走外线,装和修都方便,这么多线挂外头还显高科技

网友B:
我用皮传所以布线一步到位,机身上面的螺丝从来炸机是不需要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皮传所以布线一步到位,机身上面的螺丝从来炸机是不需要拆的。

布线漂亮感觉很有成就感

网友:
内布线维修时比较麻烦。。。
但小炸不影响。。。。。。。。

网友:
我刚开始练习直升机的时候,把线部在机身外面,因为经常炸鸡,便于维修。现在炸鸡少了,就准备把线排在机身里面了,这样要好看一点吧。

网友:
就是为了好看而已!而且我也一定要走内线的,外线太乱看见受不了

网友:
高手都是内线,我等渣渣就布外面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