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3-3d与山狗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4-12-19):
入手H3-3D后,考虑先上山狗做一下测试,目前TB上能找到SJ4000/SJ5000/SJ6000,但发现一个问题,SJ系统的MINI USB接口比GORRO3要高,云台的MINI USB接口无法对齐,同时,在云台包装里还发现一个贴版排线,我在想这个东西是不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之前也发现论坛里有朋友在H3-3D上成功使用山狗的,特请有这方面的朋友回复一下,如果有图片之类的指导就更好了,在此不胜感激!

楼主:
顶一下先,望有模友给指点一下

网友:
没有图传的路过… 不用插线

网友A:
我的山狗是还是原来的 山狗图穿线,直接接到图传上的,没有用3D云台上的排线,淘宝找遍了也没找到适合3D的山狗USB。所以,拆开机器,图传电源线焊好,合上机器,挂上云台,再装上山狗,再接上AV线,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山狗是还是原来的 山狗图穿线,直接接到图传上的,没有用3D云台上的排线,淘宝找遍了也没找到适合3D的 ...

焊在什么地方?

网友A:
焊在主电源线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在主电源线上了。

哦,看错了 ,以为是山狗 的电源线焊到精灵上了,你的山狗是用的电池?

网友:
对啊。我纯玩。用电池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