筷子机架,强度测试

楼主(2014-12-19):
粗测,不严谨,仅供一笑

普通筷子4根,十字结构。
筷头部平均直径约为7mm,筷尖约为3mm。
极简轻度榫卯互卡,502粘连
中间用1.3mm钻头开孔,使用约1.5mm粗的牙签敲入加固,再用502 填缝。
加固后有一根筷子出现极轻度的裂纹

整体很轻盈坚固

重量约24克

通过在水泥地面抛掷机架,各种角度落地共计约10次。
水平及高空距离在2M、6M、10M,机架无任何外观及结构损伤。

通过增加重物,再次测试

捆绑后重约538g

相同环境重测,以随意旋转角度抛出,3M高、4M远,5次后
伤亡如下:
  • 筷头折断1根
  • 牙签折断3根
整体报废

拆开后,筷子外观状况
其中一根筷子被强行折断,断开处并不是榫卯开挖处。

根据以上状况,重新使用相同方式及规格筷子及肉串签重新制作。
肉串签直径约3.8mm-4mm。
使用4mm钻头将筷子开孔后,筷子整体强度急剧下降
手上稍微用力,整体折断成为数段,现状太过悲惨,自己脑补就不上图了

后果分析(上图的架子)
测试环境:水泥地面较为苛刻,通常会选择泥土或草地环境
测试方法:存在筷子尖直插地面的状况,而筷子尖约存在长约80mm的独杆且无加固结构,受力后损伤很重

预计可改进的方法
  • 机架竹子直径应在7mm以上,以适应更粗一点的楔子,使结构更加紧固
  • 楔子直径应小于机架直径的三分之一
  • 平行的机架之间可增加PCB板或覆铜板,即可加固机架,亦可做成供电线路
  • 固定电机的机架头留出10-20mm,可保护电机
  • 机架可用热缩管包护,增加弹性减少受伤
宝上有10mm的竹方材料销售,20元足矣(含邮)。是用于鸟笼制作的材料,也有碳化后的材料(说是更加坚固和防潮)

覆铜板上的铜箔有厚薄之分,可选用最薄的(质轻,且厚的不好买到)。如电流过大,可多上些锡以增大导电截面
楔子应也可用塑料螺丝

初步结论:
竹子做个轻盈且坚固的机架可行性>70%
总体重量应可在70g以下。

网友:
高人,快上电机开飞吧。。。

网友:
实木结构 搞不好震动很小呢

网友:
我觉得,用牙签做销子韧性不太好,用线绕+502,强度比这个强。。。

网友:
比尼龙螺栓柱子强多了,北方稍重降落还不是水泥地连螺帽带柱子还有尼龙扎带断了一半多

网友:
来把  让我们飞起来把

网友:
筷子?请问这样做不会产生共振吗?

网友:
飞筷子!有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