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250穿越机,2204和1806?5030和6045?

楼主(2014-12-19):
想入手一台穿越机,潜水一段时间,现在就考虑用什么电机了,商家推荐1806搭配5030桨用3S1500电池,,,我手里有一堆3S2200电池,,这个配置挂2200的会不会太重,飞起来不够暴力,,,1806能不能用6045的桨,用2204配6045如何呢。

网友:
都差不多,暴力点就上2204

网友:
我现在用2204配6045,2200mah全设备重约620克,26%起飞也很暴力,供你参考...听说用2206配5045或6045也很不错!

网友:
想穿越好控制,用1806+5030有不錯的操控手感,高度容易控制,總重控制在450克內最好
2204配6045相當暴力,但不適合穿越,油門一動高度變化比較大,改用gf5040好控制點
另外要留意一點,四個2204比1806重了40克,這40克對小四軸來說影響很大的,所以1806,2204要看自己怎樣玩了

网友:
楼上的,我也在那店买的,确实套装比较实惠,刚开始有很多疑问,店家很耐心的解答,够买后还发了文档给我,呵呵,不错,安装还算比较顺利,刚开始电调连接cc3d,马达不转动,把连接的线发给店家看,店家立马看出我线接反了,太感谢了,大家注意电调信号线,黄色是信号,红色是正,棕色负

网友A:
飓风2204 2300KV,5030桨,2200 25C电池,全机重503克(不含FPV设备)飞行时间13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飓风2204 2300KV,5030桨,2200 25C电池,全机重503克(不含FPV设备)飞行时间13分钟

高度容易控制吗??

网友:
250的话 就 1806 5030  280的话 就2206 6045

网友:
1860 5045更好,至少我是这配置

网友:
这个,在于你对飞机的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