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鸟讲讲。H4机架上15寸桨的影响!

楼主(2014-12-19):
H4680上15寸桨都到中心板上了。声音很大诶!感觉影响有点严重诶!是不是上1555的蜻蜓桨影响会减小很多!看蜻蜓桨的设计感觉主要提供动力的地方在桨靠中间的位置,就可以避开中心板了!只是自己的感觉不知道对不对!求大神指导指导!

网友A:
也就是稍微过中心板了一点,没啥大影响,你说声音大,那就是桨的问题了,不平衡,你可以换APC的 1447,碳桨的平衡性都不是特别完美,要不你自己做做平衡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稍微过中心板了一点,没啥大影响,你说声音大,那就是桨的问题了,不平衡,你可以换APC的 1447,碳桨 ...

那蜻蜓桨是不是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蜻蜓桨是不是好点

没用过蜻蜓桨,不知道,可以试试

网友B:
dji1555 4108 390kv 6S H4 680 不抗风!!有点风就晃,,,那天5级风做死出去试了试,,各种乱晃,差点飞不回来,,apm飞控 准备换T1455试试,同一天,小精灵飞的好好的,,纠结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1555 4108 390kv 6S H4 680 不抗风!!有点风就晃,,,那天5级风做死出去试了试,,各种乱晃,差点飞 ...

大桨就是不抗啊,,但是小桨效率低啊

网友:
恩啊,,带狗续航32分钟,,续航上去了,就是不稳定啊,虽然有云台在屏幕上看不出来,但是目测还是很纠结,怀疑飞控会被震傻、、

网友B:
T1455 1355都买了,在路上,到了我试试告诉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455 1355都买了,在路上,到了我试试告诉你哈、

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ji1555 4108 390kv 6S H4 680 不抗风!!有点风就晃,,,那天5级风做死出去试了试,,各种乱晃,差点飞 ...

都上5级风了不适合拍东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上5级风了不适合拍东西吧

试飞而已。。。。烟台啊,,烟台知道不,,天天风,,都无奈了唉、、根本不适合飞多轴啊、、唉

网友:
我准备上13寸桨,本来考虑14的,但是我们这边冬天也是风特多,所以主要还是13寸,不过14的也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飞而已。。。。烟台啊,,烟台知道不,,天天风,,都无奈了唉、、根本不适合飞多轴啊、、唉

好吧。。。我手里有1552   然后现在想用3508 配1447 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