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姐,请大神帮忙解惑

楼主(2014-12-19):
双4S电池串成8S充电,电流14A,充电时间16分钟,但充电器只显示2200(毫安)。

根据以往使用A6的充电,每节应该充进去5000毫安(电池5400mah)左右的电量,为什么只显示2000多毫安?

难道这个还需要换算?

网友A:
你没说你电池的容量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说你电池的容量多大

5400,实际基本放出4800左右

网友B:
14000*16/60=3733mAh,满打满算充进去3733mAh,算上效率打个折扣也就3500吧
要看你充之前电池已经有多少电量了的,如果已经有小半电量了,显示这个数值也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000*16/60=3733mAh,满打满算充进去3733mAh,算上效率打个折扣也就3500吧
要看你充之前电池已经有多少电 ...

难道只按时间算的?我记得A6每节电芯充多少都可以单独列出来的

网友:
串联的,每节单体冲进的mAh数和整体的基本是一样的,单体差异不大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