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华科尔d10为什么不可以解锁naza lite?

楼主(2014-12-19):
f550机架 好赢 铂金30a 飓风2216
遥控器
上执行解锁动作,指示灯就双闪,点击不启动,这是为什么?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看你控微调

网友B:
因为你没上去上课
新手课堂,DJI NAZA及配套产品的使用合集,省时、省心、省力,你值得拥有。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C:
调参里面 接收机设置为普通有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