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E300动力电机不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4-12-19):
E300六轴动力套装,安装好后发现有三个电机用手转螺旋桨时转动比另外三个更涩,阻力更大一点点,电机启动后停止时也是那三个更快停下半秒这样。请问这样是正常吗?

楼主:
老兄,刚才看了你的帖子,你的意思是DJ的电机出现这样的阻力不同是普遍现象是吗?谢谢帮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兄,刚才看了你的帖子,你的意思是DJ的电机出现这样的阻力不同是普遍现象是吗?谢谢帮顶

是的,对大僵的2212电机来说是普遍现象,不影响正常飞行,但肯定对效率有影响。
用了很多朗宇和TM电机,未见此“正常现象”,大僵的品控,呵呵~~

网友A:
我买的f450里的E300电机其中一个也有楼主提到的问题,初步判断是电机装配时的问题,于是拆下那个电机底部的卡簧发现电机转动自如了,由此可见就是电机装配时电机轴固定位置有偏差造成电机轴与两个电机轴承之间的轴向压力过大,造成了电机轴承的阻力增大,如继续使用虽暂时如客服所讲没有问题,但电机寿命肯定会比正常的短,主要是轴承的磨损。所以建议有条件的还是自己打磨一下电机底部那个铜衬套,薄了阻力就小了。也希望大疆能更重视产品的质量和出厂的检验,毕竟是天上飞的东西,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f450里的E300电机其中一个也有楼主提到的问题,初步判断是电机装配时的问题,于是拆下那个电机底部的 ...

很对,我拆下卡簧,拿下铜套用锉刀稍微修掉一点,装回去就跟其他的一样顺滑停转,不再提前停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