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机最新测试

楼主(2014-12-19):
最新测试 开始的桨震动有点大  就换了最近论坛说的动平衡桨  拿回来以后就测试了  转起来没有叠桨  这桨看起来还不错  就是贵
今天飞了一下  由于没有云台还没回到 就拿一块1300克的电池代替微单跟云台  微单云台一共1100克左右
起飞重量6公斤 一万的6S电池  搭载一个1300克的电池 暴力飞8分钟30秒  因为要测试 所以急剧升高 前进后退 就这样折腾8分钟30秒  电机下来因为温温点 很温
这个时间不的是不是太短了

楼主:
最新的理论就是C数大的电池会比C数小的东西续航时间有所提升  这个测试很久了  可以确定了 C数大 可以多几分钟

网友:
骚红小鸡鸡

网友A:
8分钟不错了吧.我的重量和你差不多.我的在5级风飞..狗台一万电池13分钟航线..没暴力...下来3.78

网友:
为什么不把电调多余的线剪掉,这样不好看也多了重量!

网友B:
,顶一个!巧哦,本人也正在打造X8,也是用的V2,730轴距,1555桨,貌似比你的轻一点,带6S10000ma电重量大约3800g,你这桨形式是TM桨形,用DJ的试试也许能提升续航时间,因1555桨还没到货,还没测试,咱们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巧哦,本人也正在打造X8,也是用的V2,730轴距,1555桨,貌似比你的轻一点,带6S1000 ...

我的6公斤是加了1300克电池做负载 把电池当做是相机跟云台 如果不挂相机云台是14分钟  这个桨是因为做了动平衡所以我才要的 好像不怎么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分钟不错了吧.我的重量和你差不多.我的在5级风飞..狗台一万电池13分钟航线..没暴力...下来3.78

我的6千克 你的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6公斤是加了1300克电池做负载 把电池当做是相机跟云台 如果不挂相机云台是14分钟  这个桨是因为做了 ...

折叠件会增加了一些重量,所以我这台机器暂时没有采用折叠。我估算加上云台和微单起飞重量在5000G左右,比你的轻了1000G(换成续航时间应该在5分钟以上),看来你需要减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叠件辉增加了一些重量,所以我这台机器暂时没有采用折叠。我估算加上云台和微单起飞重量在5000G左右, ...

我的机架都1100克了 怎么减重  微单云台860克 相机370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机架都1100克了 怎么减重  微单云台860克 相机370克

机架确实有点重,我的加上8个电机才1570g,机架不到700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6千克 你的多少啊

我的挂二轴狗台,起飞重量5440克,机架和你一样重1100,建议你把线什么的尽量处理短,多余的东西可以不装就表装,我现在各方面基本稳定了,开始减重,

网友C:
楼主,我一看你的电池,再看你的飞控。就知道你离炸鸡不远了。。。

网友:
这电池,好霸气,飞机很漂亮,不过我一直觉得,带个狗,比精灵稍微大点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一看你的电池,再看你的飞控。就知道你离炸鸡不远了。。。

为什么 求教求教

网友:
首先看到你的其中一块电池属于两端电极结构,又看到你的电池是装在机子上方,靠近GPS位置。再看到是DJI的飞控。
那么综合考虑,指南针受到电池工作时产生磁场干扰的几率非常大,飞的时候就容易感觉到机子发疯,飞控抽风,机子向一边猛飞的情况。

有些新手或许会觉得,一个电池而已,没有什么磁场啊,电磁辐射啊什么的,我只能呵呵。
大部分电池或许没有,或者极低,但是这种两端电极结构的电池就不同了。
我用的1100的8轴,WKM飞控,有10块16000的电池,其中有两块是两端电极结构的。电池也是放在上边,跟GPS离的比较近,起先没觉得什么,飞了1年了,机子在空中抽风的情况数不清了。起先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骂DJI的人多,说飞控会发疯,我就觉得也是飞控问题,还有很多情况是地面正常,一起飞离地,LED就闪黄绿,这是指南针数据异常的报警指示。直到有一次我拆开炸机后的电池一看,才发现,原来每次飞机空中发疯,都用的是两端电极结构的电池。10块电池也只有这两块被炸的变了形。最初还不是太确定,后来再没用过这两块电池,就再也没遇到过飞控发疯,机子失控的情况了。

网友D:
请教什么是两端电极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什么是两端电极结构

好像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大C数的电池都是这样的吧  我这个是花牌65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