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 电池充电用多大电流?

楼主(2014-12-19):
如题,听说6S比3S优势之一就是充电快,但自己没有对比过。
1300mAh,30C花牌6S电池用B6充电的话,该选用多大电流好呢?

网友A:
不急用1c 外场5c。不过b6充6s最大只能开到2a。我这种电池都是开的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急用1c 外场5c。不过b6充6s最大只能开到2a。我这种电池都是开的5a。

请问你这个1C如何换算?1A吗?
之前听说充电电流最好不要大于本身标称容量,所以一般都开1A左右。

网友B:
1300用1c充就是1.3a,以此类推。

网友C:
问题是你的B6最大功率才5-60瓦,想快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你的B6最大功率才5-60瓦,想快都不行。

用其它充电器大电流快充对电池总有损伤的吧?

网友:
用4010duo充电器,25A的飘过…………

网友D:
我在奇怪楼主的大校是怎么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奇怪楼主的大校是怎么混来的?

刷出来的。不懈努力中!
术业有专攻,但我兴趣广泛,海陆空都玩都接触。没接触过的地带很多不懂的问题,拿出来问让你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00用1c充就是1.3a,以此类推。

多谢解答!学习了!

网友:
有些电池支持5C 充电的话 照着算吧 6S 5000电池为例   5A*5C=25A 不超过都没事

网友:
b6最大2.1a充电,没什么搞讨论了,封

网友:
1300mah,30C,5C充电就是5*1300,6.5A,保险起见,不超过5.5A事的

网友:
1300毫安,如果用1.3A电流,一小时充满,假如只能冲进去800MA,那就是40分钟!2C(2.6)A电流充电,就是20分钟!如果用5C(6.5A)电流充电,那就是8分钟!一般最大不超过5C,你的B6最大电流是5A,充这个电池用电池电压乘以电池容量就是电池功率, 处以B6的总功率,大概只能达到2A左右的电流!所以,用B6充,开到最大就可以了,不过最好电源用8A的,否则很容易烧毁电源,或者用风扇对着吹也可以!预计26分钟可以充满一块(3.7V开始冲到4.20V)。

网友:
充电快不快和几S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