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皮传直升机起飞就自己自旋怎么回事?

楼主(2014-12-19):
新手刚刚飞450,开始还好的,但现在遇到两次起飞后就自动自旋一个角度才稳定,甚至遇到一次自旋一圈才稳定下来。
请老鸟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另外,我加了压带轮,但也没觉得皮带紧啊,还是松松。怎么样的紧度合适呢?

网友:
建议检查传动部分,及自控部分,从这两方面考虑

网友A:
我飞机轴传也是跟你一样,飞起来后失控,会自转,  好像是哪里不对,还不知道怎么修?  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机轴传也是跟你一样,飞起来后失控,会自转,  好像是哪里不对,还不知道怎么修?  学习中

轴传也出同样的问题啊?我用120轴传有阴影了,450专门挑的皮带转动。
P.S,恭喜你论坛等级升上校啊!

网友B:
应该发电视频图片上来看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发电视频图片上来看看的

自己一个人飞,没办法拍。没买谷歌眼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一个人飞,没办法拍。没买谷歌眼镜......

谷歌眼镜我 看过都要1万多的,  续航能力 好像不行,  不是很实用    录像都没有1080P的,   买谷歌录像不如买个狗4 相机 还是4K呢  只要3千多,  比较划算

网友C:
上电之后起飞之前你是不是动过飞机?

网友:
我也改皮带,尾巴打大方向就啪啪啪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之后起飞之前你是不是动过飞机?

加了压带轮

网友C:
我是说起飞前,如果你装头罩什么的动过飞机的尾巴,陀螺仪会计算出你动的角度,起飞的时候给修正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谷歌眼镜我 看过都要1万多的,  续航能力 好像不行,  不是很实用    录像都没有1080P的,   买谷歌录像 ...

狗四没方法戴在脸上,而且不能语音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说起飞前,如果你装头罩什么的动过飞机的尾巴,陀螺仪会计算出你动的角度,起飞的时候给修正过来

恩,也不能排除是这个因素。多谢指教!

网友:
估计还是电调缓启动不够的缘故,加大缓启动的时间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