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收的T8FG出现奇怪问题。谁来帮忙看看(已解决)

楼主(2014-12-19):
这个是油门曲线,设置为定速全50油门.右边显示应该是一个厂字的线条.现在是个曲线

螺距曲线,-100  100应该是一条斜线,现在也是一条曲线.
特技的其他模式没有问题

新建的模型也是这样
  原来是遥控器上面第二个旋钮扭到中间就好了.问题解决

网友A:
这个是没有关闭控上的2个旋钮的作用,这个好像是油机时代(或者是F3C),微调悬停时候中点位置的油门和螺距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没有关闭控上的2个旋钮的作用,这个好像是油机时代(或者是F3C),微调悬停时候中点位置的油门和螺距 ...

请问那两个旋钮应该怎么关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两个旋钮应该怎么关

油门曲线界面的第二页上面.吧ON改了就行

网友:
控上有两个圆形的旋钮 没有回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曲线界面的第二页上面.吧ON改了就行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