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冻如何消除,视频已添加

楼主(2014-12-19):
700轴距4轴,兔2飞控不加GPS,X4108S  380KV,1447碳尼龙浆,4S5000ma电池,K哥免调2轴云台,鹰眼,200MW图传,起飞重量2500,拍出的图像有果冻,有风时图像会上下抖动,请教解决办法。另:兔2不加GPS很稳,开GPS后有画圈,直径1.5M左右,这是为什么呢?请大神支招,谢谢。

http://www.tudou.com/v/QW4GjIY-Qao/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A:
看看机架强度,电机和桨的平衡。玉兔二代是我入魔时第一个飞控,暴力飞可以,航拍还是换个吧

网友:
果冻无法消除

网友B:
更换软一点的减震球   飞控感度调低试试,定点划圈是飞控内的磁罗盘受到干扰了,解决办法就是把飞控安装位置提高,远离电源线10公分以上,没风的时候还可以钉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机架强度,电机和桨的平衡。玉兔二代是我入魔时第一个飞控,暴力飞可以,航拍还是换个吧

已添加视频,帮我看看,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软一点的减震球   飞控感度调低试试,定点划圈是飞控内的磁罗盘受到干扰了,解决办法就是把飞控安装位 ...

已添加视频,帮我看看,不胜感激

网友:
果冻还是震动!楼主想办法排震吧

网友:
这个是震动吧。。。还桨,看看云台和飞控的感度

网友:
果冻有两个原因,第一可能是飞机本身高频振动过大,或者点机桨震动过大,还有一个就是实在没办法可以将感度适当调小,或者将云台安置在飞机的中心处,第二,可能是云台参数调整不适合,从你说云台遇飞会晃动,我就大致推断出云台的电机功率不正确;接着玉兔GPS画圆圈问题,首先你必须确定你的磁罗盘校准OK,其次,适当的设置下磁偏角,然后就是你的飞机需要飞行稳定,最后就是你的磁罗盘要尽量远离GPS和电调之类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