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聚电池与充电器知识,互相学习

楼主(2014-12-19):
电池单片电芯绝对禁止超过4.25V,至于最大充电电流则视产品的品质而异。
  锂电池最低电压不能超过2.5V,否则会破坏其电池结构,长期不使用不需要定期检查,只需要把电池电压保持在3.6V~3.9V之间为好,而对于电池电压已经降到3.0V以下,最好不要用高倍率充电,建议先用0.5C或者以下电流对其充电,直至电压回升到3.0V才可以进行***充电。

  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放电电压是5~10C,所以有些朋友用手机电池做动力电池是很不明智的做法,相当危险,因为锂离子不够安全,可能发生爆炸。不过用在控上,锂离子电池还是有优势的!
锂聚电池则相对安全多,只要给它足够的膨胀空间,就不会造成内部短路,再怎么虐待都不会发生爆炸等危险,即使用明火去点它的基制,最多也是像塑料那样烧糊掉。

  平衡式充电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平衡式充电器”的质量也不相同,这里也不多做说明。
  平衡式充电的研发的最终结果就是“并行式充电器”的诞生,。它使被充电的电池块内部每节串联的电池都配备一个单独的充电回路,互不干涉,毫无牵连。每节电池都受到单独保护,并且每节电池都按规范在充饱后自动停止充电,因此,它是平衡式充电的最高形式(当然成本也高)
“平衡式充电器”(Balance Charger)如果这个充电器是并行式充电器,那么会在上面写上“Parallel Charger Each Cell Independently)的字样。表明了平衡式充电与并行式充电两者的关系(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平衡式充电器都是并行充电的)。

  关于电池,不得不提到最近新出的A123(LiFePO4)磷酸铁锂电池。
  磷酸铁锂作为正极材料的锂电池具有极其稳定的物化特性,充电时发热量小,能以5C倍率***充电容量达到97%,并且有很强的耐过充过放能力,即使短路,也不会发生爆炸、冒烟、起火之类的事故,在150度高温及挤压针刺等滥用实验中,都能确保安全,其使用寿命是锂聚电池的2倍。空载电压为3.6V,标称电压为3.2V,大电流放电也相当平稳,可以持续20C倍率放电,峰值达30C,比能量也高(102毫瓦时/克左右)。
  但同锂聚电池想比,它也有不足,1:输出电压明显较低2:输出电压同内阻较大也有关系3:再看比能量将,容量乘以电压(3.2V)再除它的重量就是它的比能量,各位可以和锂聚电池做比较。4:它的重量过重。
  A123的安全性确实出色,但它的性能,还不及聚合物电池。

   其他若干问题:
  锂聚电池在使用过程中常会出现“鼓包”问题,这是因为里面产生了气体,一般原因有:1:过充过放2:放电电流过大3:厂方在制作时原材料不够干燥,含有微量水分。
  对于已经产生“鼓包”的情况,建议用卡尺测量其厚度,视情况而顶,若不再涨大,输出电压正常,仍可继续使用。若持续涨大,建议做报废处理!

网友:
好贴。简单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分享。

不客气,互相学习

网友:
学习了,说的很基础,适合新手。

网友(2015-06-08):
电池鼓包了,,不能用针扎个洞放放气,,再密封起来?

网友:
用高电压充处于低压状态(相对)的电池,一般会 鼓包
反之就发热

网友B(2015-07-25):
多谢多谢,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