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x 问题咨询

楼主(2014-12-19):
minix 接上电调后 电机就滴滴滴滴滴滴滴的叫个不停
电调是铂金30A
之前这个飞机一直用naza飞的   一直没问题
现在刚换minix就出现这个问题
弄了半天还没找到原因
接收机拿掉 也是叫的

楼主:
直接接接收机可以校准油门行程
也可以启动电机
一切正常
只要接上飞控 就滴滴滴的叫了
怀疑是飞控问题

楼主:
XA的技术  咨询问题有一句没一句的
这种态度真**

网友A:
油门设置反向了吗?
xa飞控油门要设置反向
油门不在低位上电就滴滴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设置反向了吗?
xa飞控油门要设置反向
油门不在低位上电就滴滴滴……

油门正反都试过了

网友:
您信号线是不是插反了

网友:
新手问题多啊

网友:
估计是
信号线插反了!仔细检查下!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这个问题比较奇怪
电调校准的时候   要把遥控器油门微调往上调一些   提高最低油门值   再做油门行程校准就行了
玩了一年多飞机    从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信号线插反了!仔细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线插反了!仔细检查下!

不是信号线插反的问题是飞控对油门参数读取的问题
只要把遥控器油门微调调高后 再做电调校准   就可以了
比较奇葩的问题
玩航模一年多了   第一次遇到需要这样校准电调的飞控

网友:
我会偶尔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重新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C:
还有,我现在都没有设置油门反向,也可以正常飞,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我现在都没有设置油门反向,也可以正常飞,有没有问题?

我是按照说明书上的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