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A v3

楼主(2014-12-19):
请问一下'我用的50Av3,蝎子2520,N300'kst565,通电转时舵机偶尔会抖动是怎么回事呀'谢谢了

网友A:
舵机问题~

楼主:
我用铂金40A又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电调问题,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B:
震动太的么?陀螺仪是什么

楼主:
我把大齿下了的'应该不存在震动'陀螺仪是固郎的EB V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太的么?陀螺仪是什么

我把大齿下了的'应该不存在震动'陀螺仪是固郎的EB V2

网友B:
也许是电机的震动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是电机的震动导致的

但是我用铂金40A又是正常的

网友C:
舵机齿轮坏了或者是电调输出的BEC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齿轮坏了或者是电调输出的BEC不稳定

1,如果把电机线拔掉在通电的话,舵机就不会跳,
2,把蝎子2520换成花牌的2520的话,舵机也不会跳
3,在把以前的铂金40A换上去舵机也不会跳
现在就是V3配上蝎子2520,舵机就乱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头疼呀

网友C:
哦对了忘了问是一个舵机还是几个舵机一起跳,如果只有一个舵机跳是舵机的问题,如果几个舵机一起跳那就是陀螺仪或者供电的问题了,你可以推油门用万用表测一下电调的输出电压,看有没有大的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对了忘了问是一个舵机还是几个舵机一起跳,如果只有一个舵机跳是舵机的问题,如果几个舵机一起跳那就是陀 ...

是所以舵机跳'但是我拔掉电机线推油的话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