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桨,那种效率高?

楼主(2014-12-19):
一种宽的,一种窄的。

网友A:
左边的是高速桨。右边的是慢速桨。电机kv大,载重大时高速桨效率好。相反载重小,kv小慢速桨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是高速桨。右边的是慢速桨。电机kv大,载重大时高速桨效率好。相反载重小,kv小慢速桨效率高

感谢你细心的回答,再问,3508  580kv,轴距680,挂狗,5000,4S电。用什么桨合适?

楼主:
感谢你细心的回答,再问,3508  580kv,轴距680,挂狗,5000,4S电。用什么桨合适?

网友:
二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
二楼说的对,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细心的回答,再问,3508  580kv,轴距680,挂狗,5000,4S电。用什么桨合适?

四轴还是六轴?

网友:
每种螺旋桨都有自己的最高效转速范围,多旋翼的话,一般转速不会太快,所以用低速桨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细心的回答,再问,3508  580kv,轴距680,挂狗,5000,4S电。用什么桨合适?

APC1245桨叶比较匹配这个kv值,别被华丽的碳纤维迷惑了双眼!
原装进口APC才是王道。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的确,如二楼说的,按效率来说,左边工作效率高,但是按功耗来说,右边的功耗低,之前玩华科尔的四轴,第一代是右边的,第二代是左边的。。呵,飞得更高。。,耗电相应增加了

网友:
沙发说的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