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空中断桨!

楼主(2014-12-19):
QAV250装好第一天试航,乾丰6030空中断桨,好在飞的不高,没有什么损失,当时想是不是前面降落不小心伤到桨了?

检查另外三只发现有一只桨根部明显有“白色“疲劳痕,随换之。老刘是个细心的人,打那以后就养成个习惯,每次飞

前我都要查看一下桨根部是不是有“白色“疲劳痕,并将此行为纳入”飞行安全检查条例”,每次飞行前都执行检查!

今天下午飞行前安全检查正常,但再一次发生空中断桨,断了两只桨,另外两只桨也受伤了,GPS从杆上掉了下来,换
了四只桨后给飞控通电,GPS搜星速度明显变慢,折腾半天才搜到七颗星,平常都在10颗星以上,估计是被特么地摔成
脑震荡了。

看样子乾丰6030是不能再用了,为安全起见,准备上碳桨(看了价格,有种即将要被抢劫的感觉),大家说可以不?

第一次空中断桨照片

第二次空中断桨照片

网友:
起飞多重? 建议超过500克不要用6030 , 重量令桨叶有很大的压力而变白及折断 !
试用6045吧 ! 我在穿越不太高速的话 , 轻炸数次都不会断

网友:
我的513g用,5030杠杠的

网友:
狗没摔坏

网友:
不要用乾丰的桨,太软

网友:
别说500G了,我的250上的乾丰6030,啥设备都不上,照样空中射桨。太不结实了。

网友:
重量比较大的话,建议用高速桨或者是三叶的……

网友A:
用的是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飞控?

本想上NAZA,到手后感觉全套实在是太重了,就把以前的兔2用上了,感觉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想上NAZA,到手后感觉全套实在是太重了,就把以前的兔2用上了,感觉还不错。

兔2现在都没得卖了么

网友:
6030碳桨不贵吧。。买便宜的20一对的就能用。。。

网友:
楼主这个配置留空多久

网友:
我告诉你,乾丰6030桨就是垃圾,改用6045吧

网友:
我原来用乾丰的6030,每次飞都要射,太垃圾了

网友:
5030炸几次都不断,6030不用炸都会自己断,建议5045,6045
要做平衡震动大。

网友:
射桨觉得是震动大,把螺丝震松了

网友:
乾丰6030有尼龍槳的,灰色的,比塑料槳硬,之前飛過五十電左右,正常情況下暴力飛沒射過,飛機510克左右
但傷過就很容易斷,或者炸機基本上全斷的

网友:
早就说乾丰的6030空中射桨了,碳桨太贵,FC的5045或者6045才4块钱一对,那是非常的好用又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