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明天要第一次fpv 这插头的问题还是没解决

楼主(2014-12-19):
买了一个耳机插头 一共四个焊点我把地线焊接到最下面的接口之后一个个去试 还是不对  求告知那个是正确的地线和视频?

网友A:
这是接什么图传或者osd?焊工有待提高啊!焊耳机插头,瞬间点焊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接什么图传或者osd?焊工有待提高啊!焊耳机插头,瞬间点焊就完事了。

接鹰眼的视频线插头 现在就是不知道图传的视频和地线应该焊接在插头的哪里

网友:
建议去电器城或者淘宝买这样的测试头,不要用耳机的,难焊,而且很容易短路,最内部,和外壳接触的肯定是地线,然后下面的只能自己慢慢试了,或者用万用表来测,我接过罗美和aomway的,没接过鹰眼,帮不了楼主了。

网友:
剪掉一根耳机线 剥开

网友:
首先你得确认你需要焊接的线是正确的,然后在焊接的时候要快以免加热把塑料化了,和其他的位置短路也会造成不好用,一般应该是红线标的是地线,其他就自己试吧

网友:
我好佩服楼主的焊接水平,这个样子很象一块麦饼。

网友:
焊成这样啊

网友:
烙铁功率太小 很容易烫坏绝缘套 要速热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