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判断下这个中特威电调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4-12-19):
情况是这样的:
电调连接接收机,插电池的时候电机不发出任何声音,但舵机可以控制(说明有电压输出)
这个电调是新买的,一开始试了下是可以用的
是不是我电调连接接受机的时候插反了把电调弄坏了?

网友A:
电调插接收机是不会把电调烧坏的,看下是否遥控打开了油门锁定。有的控打开油门锁定,电机是不自检的。另外重新校准电调的油门最大点看看是否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插接收机是不会把电调烧坏的,看下是否遥控打开了油门锁定。有的控打开油门锁定,电机是不自检的。另外 ...

我试了两个接收都不行啊 ,

网友:
记得电调有说明书的,貌似有几种常见情况,查下看看

楼主:
蛋疼的是说明书是全英文的,
以前买的中特威说明书是中文的啊
说明书也没有我的那种情况,是不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
中特威被美国公司收购了,所以就只有英文说明书,高端,大气,上档次啊!唉!怀念我是国产我怕谁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