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头重尾轻怎样配重?

楼主(2014-12-19):
如题,后面加长配重,200毫瓦图传太轻了,只有6克,总重1300克正,问大家用什么配重方案。

网友A:
确实不好配重,他的电池口也是在前面,整体来说都是前面重!

网友:
我是直接把电池放到外面了。

网友:
怎么电池从前面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不好配重,他的电池口也是在前面,整体来说都是前面重!

就是嘛………一配重就超很多。

网友:
这是精灵1改5200电池唯一的重大缺点

网友:
我今天弄了个精灵第一次见,也不知道用哪个调参软件和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嘛………一配重就超很多。

请教一下,1用哪个软件调参数啊谢谢
第一次接触精灵

网友:
换二代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1用哪个软件调参数啊谢谢
第一次接触精灵

用naza,精灵2不能用,naza竟然可以升级中心板有了云台速率控制。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naza,精灵2不能用,naza竟然可以升级中心板有了云台速率控制。爽!

啥意思 我也打算折腾了 最后只能加图传配重吗

楼主:
aomway发射,加osd都不够重。可能换500毫瓦才行。

网友C:
配不平的,本来上5200电池就前重后轻。再加上狗台和狗。精灵还能加什么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不平的,本来上5200电池就前重后轻。再加上狗台和狗。精灵还能加什么配!

之前的图传重,现在的只有6克,所有放后面都没有用。电池已经在中间了,放后外面和换精灵2壳不现实。放外面不用买精灵了,换壳不如买精灵2?

网友:
把云台换个方向装试试。

网友:
学习了~ 涨姿势

楼主:
放个图传电池,400毫安的,减少动力电的耗电,增加的电池重量补偿总重量的的电量损耗。

网友(2015-03-09):
楼主这样应该ok的啊,我的都没用延长板,都OK。 TS832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个图传电池,400毫安的,减少动力电的耗电,增加的电池重量补偿总重量的的电量损耗。

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