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cc3d会突然前翻倒地

楼主(2014-12-19):
求救啊Cc3D飞着飞着只要打大一点向会突然向前翻滚然后倒立在地上 滴嘟 滴嘟...的响

网友A:
这个机架看着不错哦 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
250小六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看着不错哦 期待试飞视频

飞的效果非常好就是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的效果非常好就是遇到这个问题

看看是不是 调试感度  检查振动是否比较大 检查cc3d电路是否在壳内有松动 拍出干扰源 如果都不管用 就得检查是否cc3d本身有问题了

楼主:
非常感谢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我试试

楼主你桨不够用了?

网友:
飞行模式是在自稳模式还是调到手动模式?

楼主:
没有设置模式啊

网友:
你用手动模式了就这样的

楼主:
请问地几通道是调手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