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论坛无人能解决的问题?关于APM选择LOG BITMARK记录,断电后无法保存成功

楼主(2014-12-19):
标准参数里的LOG MASK里选了ALL。结果飞回来下载,居然没有数据。然后接地面站看,LOG MASK的选项是DISABLE~!!!好吧,重新选一次ALL(选其他选项也一样),点write params,提示parameters successfully saved参数保存成功,然后断开连接,然后在连接上一看,LOG MASK的选项居然还是DISABLE!怪了,咋回事呢,原来是能保存的啊,现在怎么保存不了了?
数传链接和USB连接都试过,一样,接电池再试也一样。
为什么呢?谁遇到过?

网友:
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A:
是这个吗?改最终数试试,我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吗?改最终数试试,我的没问题

是的,改成你那个43006就行了?后面的那些字符要不要照着写?
你知道是为什么会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改成你那个43006就行了?后面的那些字符要不要照着写?
你知道是为什么会这样吗?

改43006行了

楼主:
好的,谢谢,试来看看。你的之前也跟我一样无法保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试来看看。你的之前也跟我一样无法保存?

还没试过,一般我都是设定 预设+IMU 在标准及最终参数改 基本没分别

网友:
得知识,顶一个

楼主:
刚才试了,问题依旧,你的办法没起作用

网友B:
改成功了也记录不了这么多日志,cpu扛不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问题依旧,你的办法没起作用

不行就把mp彻底移除再安装一次,其他参数改了能保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把mp彻底移除再安装一次,其他参数改了能保存吗?

其他参数能保存,包括自动调参和改飞行模式也行,就是LOG BITMARK那里无法保存,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功了也记录不了这么多日志,cpu扛不住了

以前可以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没明白

楼主:
还是没人会,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没人会,没人遇到过这种情况?

3.2固件后,log记录的东西更多了,、log文件体积大了很多,APM只有好像是6M的空间来存日志。一来空间不够,二来APM用的是8位的处理器,你记录所有的话,占用的CPU资源也越多,所以还是根据需要来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固件后,log记录的东西更多了,、log文件体积大了很多,APM只有好像是6M的空间来存日志。一来空间不够 ...

但是我并没有刷3.2的固件。
是这个原因导致ALL选项无法保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并没有刷3.2的固件。
是这个原因导致ALL选项无法保存的?

这个不清楚,可能是地面站的缘故,你改好之后写入,然后在刷新下数据看看

楼主:
恩,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3.2固件后,log记录的东西更多了,、log文件体积大了很多,APM只有好像是6M的空间来存日志。一来空间不够 ...

正确apm板载是16mb日志记忆体,非6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确apm板载是16mb日志记忆体,非6mb

那是我记错了,不过这16M应该是全部用来放日志的吗?

楼主:
自己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