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2.4G功放对比,哪种实际应用更好??

楼主(2014-12-19):
第一种:
产品特色:
1. 大幅度增加无线网络覆盖范围及稳定;
2. 支持2.4G B/B+/G/N super G无线网络及蓝牙设备,频率范围2400-2500MHz国际公认工业频段;
3. 最强输出功率为2W(33dBm,2000MW),双向, 半双工及 自动切换 (即插即用),自动增益控制;
4. SMA接头,方便更换各种天线,可接室内室外定向、全向天线;
5. 可配合蓝牙设备、无线网卡、无线路由、无线AP使用;
6. 输入电平不限,就算再高的输入功率也不会烧毁;
7. 全铝合金打造,方便散热;
8. 安装简单方便、不需要软件,即插即用。
第二种:
定制款迷你信号放大模组专为2.4GHz频段模型遥控器设计,其外形小巧,傻瓜式应用方式,使得2.4GHz无线产品射频部分功率放大变得极其简单。

内置高速收发切换自动判别电路,可自动切换收发状态,

随着航拍无人机的机载电子模块越来越多,相应的电磁干扰就会越来越大,接收机的接收距离会因此而大幅度减小.
发射端的功率放大,是很好的解决方案.可有效降低时空和摔机的机率.

特别提示,此模块供电为5V,需配备高品质UBEC进行降压后供电,超压烧毁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产品名称: 2.4G FPV 航拍遥控信号放大器  / 2w

产品编号:24GMAXWT
技术参数:
接收增益:10dB;
发射增益:11dB;
接收噪声系数:≤3.0dB;
输入功率范围:4dBm-20dBm;
最大发射功率(Peak Power): 33dBm;2W(输入功率加放大功率)
输入电压:3.7-5.5V  需配备高品质UBEC降压后供电
外形尺寸: 36mm*26mm*4.8mm(L*W*H)
标配天线增益:6DBI

以上数据来自淘宝卖家介绍,各位实际应用中,哪种效果更好???

网友:
感觉还是433,915好。

网友:
同问,还有据说第一种是不能再0度一下工作的,不知道第二种怎么样

网友:
利器啊 ,辐射也很大吧?

网友A:
我只敢说一句,这两款,都虚标。

1W的2.4G,威力有多大?这是人们不敢想的事。

实标条件下,500MW  3-5公里就无压力了。

网友: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敢说一句,这两款,都虚标。

1W的2.4G,威力有多大?这是人们不敢想的事。

800MW 已經頭痛了,  2W 要是近距離真的不知如何..

网友C:
有用过这俩中的一个吗?实际效果如何?辐射到底有多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用过这俩中的一个吗?实际效果如何?辐射到底有多大?

用过第二个 2KM 飞四轴   以前看了个测试评论大概能达到1W多点,第一个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过第二个 2KM 飞四轴   以前看了个测试评论大概能达到1W多点,第一个没用过

我有第一个,买来还没用,看到都说辐射大,就没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0MW 已經頭痛了,  2W 要是近距離真的不知如何..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