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碰到过14SG不能格式化卡的问题

楼主(2014-12-19):
有谁碰到过14SG不能格式化卡的问题,系统提示卡保护(卡上的写保护处于写状态,并未锁定),并且确定卡是好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这控是朋友手里收来的,之前卡被他反插入,使劲拔出,因还在保修期,舍不得打开,刚打开看了,
卡未保护时插入,弹片顶起,与另一弹片接通,卡保护时插入,弹片不能被顶起,与另一弹片断开,
所以处于保护状态,不能对卡读写。现弹片也被家伙反插导致变形,不能校正,改为直接焊接,
只是系统不再识别卡保护状态。不过不影响。

网友:
控充满电试试!

网友A:
为啥4g卡被14 sg格式化 插上电脑变成 容量1.8g可用容量0 无法读写。得用电脑从新格式化 ,但是电脑格式化过 14sg又不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4g卡被14 sg格式化 插上电脑变成 容量1.8g可用容量0 无法读写。得用电脑从新格式化 ,但是电脑格式化过 ...

遥控的系统和WINDOWS的系统。。不匹配
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去FUTABA官网下载专用的T8FG 14SG的内存卡工具。。

12Z 18MZ的内存卡格式和电脑的一样。可以直接操作。。

网友A:
在哪里下载啊 能给个连接嘛  扶她爸全是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