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5832图传和摄像头接线问题

楼主(2014-12-19):
第一次玩图传,买了个200mw的ts5832,但买回来发现一个问题,在此请教一下。

5832有5根接线,从下到上分别是:7-24v, Gnd,Video,Audio,Gnd,而我的摄像头就是那种12V FPV 700线普通摄像头,上面有三根线,红、黄、黑。

我的理解是7-24v线接动力电正极,Gnd接动力电负极,Video接摄像头黄线,那摄像头由谁供电,也是直接接动力电?那么TS5832最上面那个Gnd线是用于接哪个地方的呢?

先谢谢各位帮忙了。

ts5832的接线图

ts5832的接线图

摄像头的接线

摄像头的接线

网友A:
摄像头,图床供电

网友:
这是什么图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图床供电

摄像头的正极输入接图传的哪个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的正极输入接图传的哪个地方?

看你买的说明书,

楼主:
说明书没有接线图说明。

网友:
首先问一下卖家摄像头的接口定义,一般就是5V供电,VIDEO视频输出,GND,还有可能有AUDIO音频输出,图传模块看你的图片也就差不多了,不过供电是7V~24V,这个可以直接动力电池,其它接口跟摄像头对应接就行了。

网友:
补充一下,摄像头一般红色线是5V,黑色线一般是GND,黄色线一般是VIDEO视频输出,不过谨慎点还是问一下卖家,要不搞错了可能是烧坏了。

楼主:
我的摄像头是12v,可以接3s动力电。
这个图传让人有点费解的地方是为何有个视频地线。

网友:
视频不接地线是沒有畫面的

网友:
audio  gnd 最后两根线我接osd 就没接,因为一个是音频,一个是地线,地线前面有了不接,音频不管,不接

网友:
这个图传没有提供摄像头供电的 ,需要在图传供电接线上焊接多一条给摄像头供电 可以把视频线旁边的音频线取下来 焊接在红色电源线上接摄像头 排线左边的地线和视频线和焊接的电源线接摄像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