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航模知识

楼主(2014-12-19):
如果用6S
电池
,那么
电机
用多大,电调用多大,求解释

网友A:
这个不是由电池决定的,应该是飞机多大,翼展多大,需要多大拉力,然后根据拉力选配,电机 电池跟桨,然后根据电机 电池配电调。我的理解,不对请指正。

网友B:
条件没有设定好,怎么叫人家回答?
至少应该说明什么机型;翼展?重量?螺旋桨参数?做什么动作?……
类似一个问题:二两一碗饭,能吃多少?
怎么回答?至少要说明几岁、男女、体质如何、是刚刚吃过还是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