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火虫KT版70涵道J10 详细制作图文记录

楼主(2014-12-19):
上次贴吧发了制作过的飞机,很多人要图纸和制作流程,因此在做第二架时留了图,整理了制作过程。由于文档图片太多太大,只能上传了供下载,有兴趣做的可以看看。PS:我没有图纸,要做的可以去买写真哈,我也是买的写真膜。。。。制作过程很详细。

萤火虫版KT 70涵道J10制作记录
    之前发帖“做过的飞机”,不少人问其中的J10如何制作、要图纸、求教程等,故在第二次制作时特意留了照片。
由于制作过程中很多东西除了借鉴成熟的,也有首次尝试,不确保每个人都有一样的喜好或者制作方式,仅供参考。这也是“记录”而非“教程”的原因。要“教程”的话,过段时间可能图纸设计者会出一个,有耐心的可以等等。
*再次说明:图纸我确实没有,我是买的写真(目前仅有的两款图纸都没有流传,只卖写真的,支持创作权吧),真心想要制作的,同样可以去淘宝搜索“萤火虫J10”,我这买写真甚至比自己打印还便宜。
    若有对飞机制作有更好的建议,欢迎提出和交流。
一、需准备材料
1、动力:70涵道+80A电调(建议低价就黑旋风70,高端就多叶金属),不建议杂牌、低价的、非品牌的涵道。KT机重量比成品泡沫机重,一般起飞重量在1250-1350g左右,因此动力一定不能吃亏,否则飞机就不能飞或者很难飞,技术再好也需要可靠的性能才能保证完美的着陆。(此资料中我第二次制作,使用非品牌的多叶涵道,尽管这次做出来比上一架轻了80g,仍然动力较弱,倒飞都只敢高空。)
2、舵机5个舵机。目前见过的模友几乎都没开尾垂,我是开了的,因此使用了:尾垂*1+起落架转向*1+鸭翼*1+副翼*2,总共5个舵机,常规的9g舵机就行,但起落架转向建议使用金属舵机,以降低扫齿的可能性。
3、电池:建议普通70涵道使用4s 2600mah30C以上电池,电池重量在250g-350g之间。(图纸设计者的最新完美J10采用了6s版金属70涵道,6s 3500mch电池,加上收放起落架、航灯等。)
4、KT板至少0.9m*2.4m,厚度为4-5mm,热板冷板均可,热板只需稍用力压折痕,而冷板需要用铅笔画槽。
5、电调延长线两条50cm的(建议14AWG或12AWG,红黑各一米买,各使用约50cm,不介意颜色的,买一米就行了。实际长度根据自己的选择的图纸尺寸、发动机自带线长确定),5mm碳杆至少一米长、减震起落架30元一套(3mm孔的为宜)、3mm*12cm或更长的钢轴(前起落架用,可买长螺丝刀切割),后起落架16元。
6、其他配件:螺丝胶、3mm轮档1个、3mm爪牙2个、浓缩型泡沫胶,小木片、舵角、钢丝、延长线及卡扣等若干(多备些),美工刀、钢尺、铅笔、热熔胶及胶枪就是必备了。
*:由于KT机本身比较重,建议制作过程中务必注意控制重量,不加非必要的东西,不能大量使用热熔胶,各段机身使用泡沫胶粘接(浓缩泡沫胶好像淘宝只有一家卖,是牙膏状的,方便、快干,比一般泡沫胶好用,但记得及时封存),全套设备加邮费大约600元。另外做前若不太了解,可多参考J10真机图的细节以及做出的样品图。
二、制作流程
个人按喜好和方便,是从机头开始制作完机身、装机翼同时装机翼的舵机、航灯等,然后安装发动机、尾垂、起落架转向机构、鸭翼等,也有制作的同时安装设备的,我觉得这样不利于定性和对接因此没使用,模友可自行尝试。
一、写真膜的处理、KT切割等
建议将写真膜分块减掉再贴在KT板上,以免大面积覆膜可能出现褶皱和气泡。按原顺序贴在KT板上以合理利用KT板。若出现气泡,可将气泡赶到一起,用尖锐物扎破放掉。

二、机身制作
1、机头制作:注意将最前缘的KT板削薄,才能做出尖尖的头。

机头到机身的完成:注意黑色部分为座舱,不能和机身一样圆,需要做平。此外座舱部分内部不需加支撑的圆片,即使加也不要全部粘接,方便后面的拆除。

2、进气口处理
    为了减阻,最新设计是两个细支柱和一个细条,细条做成俯视为“V”型的支撑模块,连接机身和进气道。
进气口里面的底部和两侧加5mmKT板(冷板,结实,注意仔细对比和进气口内部贴合,用泡沫胶粘接),这里主要是加强进气道,以便在前起落架受力时不致损坏。

进气口外面,在起落架孔之后,加3mm*1mm碳纤维片,原因同上。详细见后图。

3、机身完成后

三、垂尾的制作
垂尾若需要转向,为了美观、像真需两边都削薄,并提前于中间加入舵机、合页等,削薄后的贴合需要至少十分钟的捏合,否则会弹开。虽然制作麻烦,但完成后的效果是非常惊喜的。比两块KT直接贴合好看多了。(做出来后尾垂舵面不是两块KT板的厚度,而是几乎从0增加到两块板子的厚度再逐渐减少到近0 的渐变、光滑舵面,截面类似于对称翼型)

三、机翼制作
    机翼的制作时制作过程中相对麻烦的一项,机翼图纸设计为三块拼接,拼接的越多当然难度就越大,越容易出差错,但像真度却因此上升。
1、大致顺序
    制作前先切好合适长度的碳杆、并固定在机身上、确定平行,然后按翼型、机翼底部、顶部的顺序缝合,缝合前先尝试合适然后再加泡沫胶,以便出问题可以做出修整(部分翼型稍厚,可能需要自行稍作更改)。
2、制作

先把根部的翼型贴好在机身给出的虚线上,若有不合可以前缘为基准。放好机翼底部KT板的时候,就根据位置安装好副翼舵机及布线。副翼舵机需要两根50cm的延长线,接头处用卡扣加固。(图中另一个线时航灯线)

由于制作过程中需要用手压着等泡沫胶干,因此照片也较少。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为了减阻以及美观,可将机翼上下两面中的一面后缘削薄,在机翼贴合后,大约只有一层KT板的厚度,而非两层。(不可像尾垂一样的薄,副翼需要一定强度。)
3、粘合
    机翼缝合前,注意在接缝处、后缘贴合处、翼型上都提前涂好泡沫胶,然后稍用力将应贴合的地方压一下,检查是否有翘起,等待胶干。

此外,在机身和机翼的结合处,可能缝隙较大,需要热熔胶粘合,但仍然遵循少用热熔胶的原则。其余情况下,能少用泡沫胶的,尽量少用泡沫胶。

三、发动机的安装
上图可以看出,机身开了两个孔。后面的一个是安装发动机,而前面一个是便于走线和安装起落架转向、鸭翼。
1、安装前准备
    安装发动机前,先将电调接上,确定电调延长的线能超出座舱盖,便于接电池;另需通电确定电机的转向是否正确。
涵道一般会比飞机内部更小,需要用KT板填充,填充时要注意恰好合适,且注意进气口的流畅性,而不是切口直直的两层KT板,具体可参见下图。
2、发动机安装
安装前要注意接线正确、涵道外壁的KT板厚度合适,在电调将固定的位置贴上魔术贴,把电调延长线、油门通道线提前放进去,以便装好后引线。然后在各需要粘合的部位加上泡沫胶,将发动机仔细固定,并合上后面的KT板。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电池放在座舱内,如果不是特别重的金属涵道,建议尽量靠后,这样才能让重心在较合适的位置。(我的是200g左右涵道,位置在“中国空军”四个字的后面。)

接好后,将线全部拉到前面预留舱口,并将电调的前或后面用扎固定在机身中穿过的碳杆上,以避免出现电调松动吸入涵道出现危险。(感谢模友的提醒,开始我也没注意到用扎带,只准备魔术贴了。)

*注意前面开的口不能封闭,在安装鸭翼、起落架转向等机构时需要从孔内安装。

三、起落架安装
建议在安装前起落架前,先装好后起落架,以便装好前起落架就能稳立地面,也方便查看前起落架是否安装直了。
1、后起落架
后起落架是买的2mm厚的的铝质起落架,从中间锯断并定在木片上,木片和机身之间用胶粘接。注意每边起落架的两个弯折的地方都可能需要调整,才能得到需要的高度以及轮子近乎垂直地面的角度。

安装时,可参考标出的起落架位置(图中白点),若喜欢逼真,可将起落架安装在附近,若需要滑跑和降落更稳定,可以将起落架向两边和后面稍移动一些。有些人做出来起落架是中间连到一起的,可能更结实,但不好看,还会破坏机身。也不用担心下图的安装方式会不结实,只要安装时用心了,不暴力着陆不会坏,即使坏了,打点胶又好了,也不会破坏机身。

2、前起落架安装
前起落架需要至少3mm直径,长12cm以上的钢轴,固定在减震起落架上,并在上面根据安装顺序提前给木片打孔。除了木片还需爪牙固定,以免时间长了孔会扩大。(在此并未使用爪牙,而是打孔的电路板,有条件的也可试试,此方法亦为模友提供支持。)
如下图所示,将爪牙(电路板)、木片、KT板按顺序粘贴在一起,粘在机身内部。注意机身内部是渐变的,因此和技术贴合的KT板应该更接近梯形而非矩形。在起落架固定后,上面应加一个3mm轮档,以避免轮轴上下滑动。减震起落架的固定用十字螺丝,需要加螺丝胶,以免使用过程中会松动、轮子从轴上滑落。
先固定起落架,再通电让舵机保持中立位置,并固定舵机。舵机的KT板可使用多层,或在下面垫些竖直KT板加强。

起落架转向机构和鸭翼的制作过程中,若手比较大塞不进去,从座舱盖和后面的开孔都不能安装的话,可以拆开顶部,完成后再封装。

楼主:
三、鸭翼的安装
    鸭翼安装和前起落架差不多的方式,不过为了相互避开,需要安装在机头内部的上面。

鸭翼中间的碳杆打孔,插入机身后,在孔内插上合适的钢丝。此钢丝和拉杆钢丝提前做好铰链式的结构,既要不随意滑动,也不能有太大虚位。将钢丝和碳杆用502胶水固定后,安装转向机构。同样,需要先通电,再安装。确保安装好后前后转动的量差不多。(此方法借鉴于模友。)
如图,起落架转向摇臂、轮档的螺丝孔都朝着座舱盖这边,好处是在飞机制作完毕后,若飞行过程中前轮松动,可通过座舱内部伸入螺丝刀进行调整(此处用到1.5mm的内六角螺丝刀)。
安装好内部机构,在碳杆外面加上木片固定,这样不仅可以避免碳杆和机身之间的孔越来越大,还能不让鸭翼在转动过程中贴在机身被卡住。

通电安装好后,鸭翼稍有上翘即可,大约几度。

*由于制作时不方便拍照,画了图示意,非专业绘图,比较草。

三、总装
安装好主要部位之后,接下来制作、安装剩余的部分。
1、座舱
    在座舱内的底部加上两层KT板,注意仍然是渐变的,紧密贴合机头内部,方便放置电池,并在两侧加上KT板加固机头。
2、尾鳍
尾鳍安装时,若机翼后缘伸出来的部分不整齐,可以根据情况修改。为了像真和美观,我的尾鳍和机翼、鸭翼一样,做薄处理。但大迎角降落时,尾鳍会擦地,为了减少损坏,尾鳍不必做的太薄,或者在擦地部分的里面提前加碳条。(尾鳍要略微向两侧倾斜,参考真机图。)
3、座舱盖
座舱盖的制作是一个难点,若要制作像真的透明座舱盖,需要先准备制作模具,材质为木材之类为佳,实在没有或不方便加工可用泡沫制作。制作时先使用美工刀大致削出来,再慢削修整,砂纸打磨。底部应加硬质木片、铝片等,然后使用准备好的大片塑料片(如玩具盒、衬衣包装里面的,饮料瓶过硬不适合),用热风枪或电吹风一边加热一边拉伸。做好后剪裁,并做出合适的KT片固定在座舱盖底部和后部。若觉得麻烦、工具不齐或不必要,可以直接给模具涂上丙烯颜料,作为座舱盖使用。(由于座舱盖制作时没有加硬质木片等,做的过程中两次失败,此机使用的是模友赠送的,也是他提醒要加硬质木片。)
4、通道及调整
一切制作完成之后,将所有线有序整理到座舱内部,接好接收机。
以天七为例,接收机的接通方式为:副翼分别接一、二通道(实在调整有问题可以将一二通道对换),其他按常规接,鸭翼接第六通道。
打开三角翼混空,将副翼、升降设置正确;打开升降舵-襟翼混空,调整参数至鸭翼和升降舵联动的方向正确。完成之后,可以单独通过第六通道调整鸭翼,也可通过升降舵控制鸭翼、升降舵联动。(第五通道可以关闭第六通道,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怎么关,若有知道的烦请相告。)
鸭翼除了有增强机动性的作用,在J10上,由于发动机一旦固定,电池可调整范围也有限,如果重心不合适,也可以通过鸭翼来微调,让其达到平衡。
四、其他
J10的制作过程可能比较麻烦,但也仅仅是麻烦而不是太难。整个过程中需要的是耐心、细心和对完美的追求,并不存在特别的难度。我也是第一次做像真机,之前仅有几架板机的制作经验。模友们可以自己在细节中加入自己的想法,或许能更简单、有效。最后感谢模友设计的漂亮图纸,上几张完工图。
第二架动力配弱了(这也是推荐要么黑旋风要么高端金属涵道的原因),飞的比较少,没有专门拍视频。第一架的视频可以看看?firsttime=0
?firsttime=0

网友A:
顶楼主。。。我也好喜欢这个飞机。。

网友:
顶一个,我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我也好喜欢这个飞机。。

谢谢,我也是特别喜欢J10

网友B:
楼主技术真好,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真好,赞一个

网友:
顶,有空做的时候再参考

网友C:
这个版型的歼十,一下子把90函道普及下来了。真不错。

网友:
好鸡,俺的KT330飞好了,再来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版型的歼十,一下子把90函道普及下来了。真不错。

不是哈,是70涵道的

网友:
羡慕! 我先不学,觉得挺复杂的

网友:
飞机离地的那张照片漂亮。

网友D:
这机看着别扭,是不是翼展比例不对,为了好飞而故意加大了翼展,鸭翼位置似乎靠后了?看着好像台风

网友E:
引用 楼主:
额,不知你是?

NONO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看着别扭,是不是翼展比例不对,为了好飞而故意加大了翼展,鸭翼位置似乎靠后了?看着好像台风

机翼可能稍变,但鸭翼是合适的哈。就算鸭翼靠后,也是像阵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NONO

楼主:
引用 网友F:
鄙视你!!!

网友:
做工很好

网友:
上个视频看看三

楼主:
第二架动力配了(这也是推荐要么黑旋风要么高端金属涵道的原因),飞的比较少,没有专门拍视频。第一架的可以看看?firsttime=0
?firsttime=0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架动力配了(这也是推荐要么黑旋风要么高端金属涵道的原因),飞的比较少,没有专门拍视频。第一架的 ...

求教重心位置

楼主:
没有俯视图不好给哈,不过三角翼飞机重心比一般的飞机相对靠前,可以试试。另外如果重心不合适,鸭翼可以灵活调节。

网友G:
很好,萤火虫很漂亮,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好,萤火虫很漂亮,帮顶!

谢顶

网友:
图纸能发不?

楼主:
我前面以及特别说明了,麻烦看下。图纸我也没有,我是买的写真膜。有兴趣做的话可以买的哈。

网友H:
楼主做的非常细,谢谢楼主推出如此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做的非常细,谢谢楼主推出如此好贴

哈哈,还得感谢你。只是目前,可能想等你的真正"教程"的机会,不多了。

网友:
真是漂亮,估计做起来很费劲吧 !!!!

网友:
图纸被告了

网友(2015-01-18):
这图纸能改成泡沫热切割的吧

网友:
是买的写真还是你自已有图纸,有的话给我发一份吧673232758@qq.com   我也刚买了他的图纸,谢谢兄弟

网友I:
涵道电机功效要比无刷电机功效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涵道电机功效要比无刷电机功效高么?

涵道本来就是无刷电机为核心的。一般涵道的功率较大但效率比普通螺旋桨式低。

网友J:
手艺太好了!也很像真!太喜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手艺太好了!也很像真!太喜欢了。

网友(2015-06-02):
楼主辛苦了。。。。。。。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多谢分享,不错!

网友:
硬是要得

网友L:
真漂亮,我目前飞KT的非像真su27十几个安全起落,不知道如果进阶像真机可以飞哪些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真漂亮,我目前飞KT的非像真su27十几个安全起落,不知道如果进阶像真机可以飞哪些机型

板机和像真机不是一个级别的,建议你先练习塞斯纳等练习机,飞的完全没问题了,就可以飞64-70涵道了。板机练习不利于形成良好的飞行习惯,比如起降过程,操作方式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机和像真机不是一个级别的,建议你先练习塞斯纳等练习机,飞的完全没问题了,就可以飞64-70涵道了。板 ...

好的,谢谢啦

网友(2015-08-10):
好好好,我也正在做,遇到了点难题,一直放拿了

网友M(2016-03-22):
多大涵道 非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多大涵道 非得不错

70的涵道,4s电池

网友:
中国空军就是厉害

网友N:
也装了一架,一直挂在墙上瞻仰,不敢飞呀

网友:
我也是kt板的歼10,不过我是买亚博特那个空机,还行,我装70涵道,速度可以,4 s

楼主:
引用 网友N:
也装了一架,一直挂在墙上瞻仰,不敢飞呀

这飞机就是副翼比较灵活,建议可以调小点。如果能飞好塞斯纳,飞这飞机问题也不大了。

网友:
是,还是心理压力比较大。谢谢了,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