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 CFX 防扫齿演示

楼主(2014-12-20):
个把月前就下手了180 CFX,这玩意的好坏不用多说,既然想买肯定是有买的道理的。
尽管180已经开始铺货,配件的供应却严重滞后,导致每次飞都提心吊胆。以前没玩过轴传的JJ,却见过很多轴传机落地或者炸鸡扫齿的烦恼,对已180来说也是一样的,暴力降落或者尾巴先着地肯定会对尾齿是个不小的打击。
万般无奈之下必须首先着手解决扫齿的问题,否则无法爽。
经过初步的改进,目前已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扫齿,按照设计要求,一旦尾巴憋住则传动轴脱开大概4圈,然后再次尝试重新接驳传动轴,如果尾巴还是憋住则继续打滑,直到大桨停转为止。经过改造之后目前试飞没有问题,憋死尾巴大桨可以转动180度,扭动的力度适中,由于手头没有尾伞齿配件还不敢继续扭动。

网友:
轴传是铝制件,厂家只要把轴传上插件伞齿的那个塑料齿做的比伞齿强度低些基本就不用换齿了。我这边有个地平线内部的兄弟上个礼拜刚掺烈的炸了一把,自杀攻击在自己的羽绒服后背搞了两个洞洞。舵机挂掉2个,扇齿奇葩没有挂掉挂掉我说的那个轴承上的塑料齿。现在最大的问题看来还是舵机怎么保护。还有那个头罩被大桨估计打到了变碎片了。炸鸡场地是在草地。

网友:
一旦尾巴憋住则传动轴脱开大概4圈,然后再次尝试重新接驳传动轴,如果尾巴还是憋住则继续打滑,直到大桨停转为止

看着很神奇啊,求限滑细节

网友:
好流X啊  上个暴力炸机后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