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rkbird在冲浪者X8上的参数。

楼主(2014-12-20):
有没有前辈啊。新人初入
FPV
。全新a控,载机冲浪者X8。在a控上的参数怎么设置更稳定呢?求前辈支教

网友A:
先装上飞下试试,手动飞高一点,打开平衡模式,看看飞机的反应,然后在落下来调,然后再飞上去试,几次就差不多了。我是这样弄的,也不知对不对。

网友B:
没调参过,装上就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