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盈飞腾40A供电不足的表现 望前辈赐教

楼主(2014-12-20):
今晚在试450,普通模式下油门不超过70%(转速不超过2400转)时,飞机尾巴一切正常,急推油门亦正常,切到3D油门82%(转速2800左右)时,尾巴小幅度金鱼尾,急推油幅度加大~今晚看了前辈们关于消除金鱼尾的帖子,收获不少,由于机子至今还未超过30起落,而且之前飞行没出现这种状况,这几天才出现这个问题……机子飞行震动值均未超过2500(kbar),如果排除机械,震动等原因,自己的猜测:是否有可能在较高油门下,急推油门,四个舵机同时工作,导致尾舵机供电不足而发抖??       机子配置如下:斜盘舵机kst315,尾舵机kst515,电机花牌3s3860kv,电调好盈飞腾40A  电池花牌3s 25c 2200………不知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存在?各位前辈见笑了~,在此先谢过!

网友:
换铂金吧!6vbec就行了!看看电池压降大不大

网友:
尾推拆了再试!

网友:
kst515是高压舵机,最低工作电压在6v,飞腾电调的bec输出是5.2v,差点意思。kst315没问题,4.8v以上就可以正常工作。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换锁尾舵机,同类型的如ds525之类;二是换电调,把BEC设定在6v以上,但要注意你的其它设备的电压要求,如接收机、陀螺仪等是否适合高压。另外,kst舵机是比较费电的,要保证bec有足够的电流供给才不会有过大的压降

网友:
不至于这么费电吧

网友:
飞腾40A配4个kst215会出现供电不足
如果不是机械和调整问题,建议lz换铂金40A

网友:
出一个花牌50A

网友:
再检查下进角和频率

网友:
飞腾40A??? 危险呀,失控是迟早问题,可知KST是电老虎,铂金40A都有点悬。
建议楼主上V3 50A。安全第一。

网友:
我的450上好盈铂金60a电调,刚刚的。

网友:
楼上这帮人全都牛头不对马嘴~~~~普通模式下的感度跟3D的不一样~~~~在3D模式的尾巴感度调低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450是铂金40A,调到6V,舵机和你全一样,没有问题。

网友:
总结楼上几位观点,第一,换舵机,第二,换电调,第三,什么都不换,把感度重新调整。总结完毕

网友:
我用了飞腾飞了好久,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不会供电不足,金鱼尾,跟尾巴顺滑有关。还有飞越的那个带推力轴承的尾桨夹我也没法搞定,始终会有小幅回弹。改回原来亚拓最老的SE尾桨,屁事没有。所以我已经不迷信什么推力尾桨夹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前辈的分析!我还得继续潜水补功课……现在先从机械调机开始,再者调整感度,再者电调舵机二换一!!感谢!

网友A:
典型灌水上将啊,这线性BEC,输出怎么够,换开关BEC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灌水上将啊,这线性BEC,输出怎么够,换开关BEC把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