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晒晒自己船的配置佰···能跑多快多久··总结一下·

楼主(2014-12-20):
入魔后DIY的第一木头+环氧电虾·80厘米,3650无刷KV3300,5200毫安30C狮子锂电·好盈海王120A·电调、马达各一套供水降温系统··4mm硬轴。都说虾艇没有用硬轴的·我的到是一次成功·呵呵·436尼龙桨·速度可能60以上吧·试过647桨··速度太快,碳纤杆买细了没敢跑··80%油门两分钟就绕回来了·电机电池电调都没什么温度·新手这个效果自认为很不错了·呵呵,·正常跑5200毫安电池只能20分钟就3.3V了,2200毫安的也就10分钟以内你们的呢··*(上一帖子里有调试视频,反扭没调整好·所以只录了一会)·

做了油漆今天终于干了··组装中··

下一步准备买点35C或者40C的电芯自己DIY几个电池·成品电池价格太贵了····遇到好天气可以多跑会···

网友:
吃了伟哥吧,那么久

网友:
打了兴奋剂了 跑的 真久

网友:
我玩船都是按小时算滴。。。

网友A:
速度比你多个零 时间只有你三分一

网友:
我试过一个新电设了BB响3.5叫,都全速转圈,听到BB叫回来一看电池大肚了!

网友:
我的玩具船跑40码,只能跑五分钟。

网友:
70-80码   5000MAH富力 6S35C 5分钟

网友:
额。。表示没玩过船。。这边没地方玩。。。

网友:
腾翔CAT 180a好盈*2 TP4040KV2250*2 6s420030C*2烟味5840 3叶 速度没实测 首航断轴

网友:
能玩20分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比你多个零 时间只有你三分一

多个零啊··我的60以上··那你的不是600以上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个零啊··我的60以上··那你的不是600以上啊···

什么叫正常跑?
436胶浆 ,60KM/H,80公分,5200MAH,20分钟,可以提供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正常跑?
436胶浆 ,60KM/H,80公分,5200MAH,20分钟,可以提供视频吗?
正常跑就是5200的电池+436桨···不正常就是换2200的电池减轻重量加647桨··呵呵··不可思议哦···在我的上一个帖子里有视频·油漆都没做··只是调试的视频···速度也是不错的·而且是硬轴·一次性固定的··没有调节的余地··感觉如果桨角度上调一点的话速度更理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跑就是5200的电池+436桨···不正常就是换2200的电池减轻重量加647桨··呵呵··不可思议哦···在 ...

上视频来征服世界吧

网友D:
60公里的时速,20分钟,论坛很多人的船都是废了,楼主我赞助你个gps,你测给我们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60公里的时速,20分钟,论坛很多人的船都是废了,楼主我赞助你个gps,你测给我们看一下吧

正好没有GPS···呵呵··
即使没有20分钟至少也有15分钟···BB响设置的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视频来征服世界吧

上一个帖子里有调试的视频··才油的漆···今天好天气下水··还没来得急拍视频高速转弯翻了···幸好桨尖还有点在水里····舵朝上了不能转弯,等刮风是多么难熬啊· ··好容易方向正了··才用那么一点点桨尖的动力慢慢跑·水刀也朝上了··跑不了直线···又等···生怕没电了··下游是6米高的水坝·只有大概20米的距离··下去就粉身碎骨了··BB响已经报警了··电调重启到第三次才靠岸·电池严重过放··最低只有2.7V最高也就2.8·,电也没了··兴趣也没了··没有救援是多么悲剧啊··幸亏密封好···没怎么进水···呵呵··今天又买了四组电芯··回来自己焊·可能最快到下周末才有最新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视频来征服世界吧

看你头像是个虾艇··估计也玩这个···想请教几个问题··我是第一次做这个··感觉还不错····做的这个虾带舵80厘米左右··速度快了有些跳··正面看虾脚跳··侧面看尾巴跳···后面只看到水花··不知道哪里跳····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是硬轴··不能调··个人感觉是桨的入水角度有些大······
还有个关于电池的问题··是直接用1组5200毫安电池好呢还是用两组小容量的并起来好呢·····

网友E:
兄弟,昨天就想来评论,可是没登陆上。你的配置跑20分钟绝对是空转测的吧?如果下水,要考虑水的阻力对电机电流的影响。本人65O,目前5000MAH3S电池,3650    3600KV电机,125A电调,在水里也就5分钟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昨天就想来评论,可是没登陆上。你的配置跑20分钟绝对是空转测的吧?如果下水,要考虑水的阻力对电机 ...

空转怎么测啊···KV3300··3S··转速在40000左右···估计一组电池转下来电机就报废了··
等新电池回来了跑一组全程录个视频吧··每次跑没记过时间··但是肯定不止10分钟···至少15分钟

网友B:
12V电压15A的电流驱动一艘80公分的船跑60公里在地球上基本做不到的,别折腾了。

网友:
对你能20分钟感兴趣

网友F:
20分钟?是跑跑停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电压15A的电流驱动一艘80公分的船跑60公里在地球上基本做不到的,别折腾了。

5200毫安30C电池怎么会只有15A呢···5200/1000*30=156A··这还只是标称的30C···电池说明上写的瞬间放电可到55C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分钟?是跑跑停停吧!

停的不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5200毫安30C电池怎么会只有15A呢···5200/1000*30=156A··这还只是标称的30C···电池说明上写的瞬间 ...

西风(ewin)说的没错啊,5200mah/0.33h=15.6a,要跑20min,理论上就是15.6a匀速
放电电流是来自负载,不是来自电池,30c指的标称放电能力,不代表每次有用到那么大的a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西风(ewin)说的没错啊,5200mah/0.33h=15.6a,要跑20min,理论上就是15.6a匀速
放电电流是来自负载, ...

其实高手就不要在这辩论了,要不我堵个gps测速视频,小赌个500吧,只要能一直跑20分钟,gps白送,跑不到还500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高手就不要在这辩论了,要不我堵个gps测速视频,小赌个500吧,只要能一直跑20分钟,gps白送,跑不到 ...

持续100%油门肯定跑不了20分钟哦··

网友:
我不停的跑,7分钟顶天了!

楼主:
纠正:之前说的436桨搞错了···呵呵··晚上看了下是440桨···调试的时候换多了··都忘记了···

网友:
要是mono也能跑20分鐘多好阿,预赛下来都不用换电池

网友:
我唔LEN信!!!!
你  刚刚好起滑加点油的时候比较省电了   就按这个点算   但电池能量就甘得多  你不可能电流低到甘的  你试试容量 除以时间  你维持的电流要几细     船起滑 ,船底迎角是从动力  桨是主动力   要跑 就靠桨了    那点小小电流哪有足够能量去达到推动那个临界点呢
违反 能量定律

网友H:
越说越不靠谱了,从436说到变440了,,不过还是那句话,不要较真,自己玩得开心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越说越不靠谱了,从436说到变440了,,不过还是那句话,不要较真,自己玩得开心就行

这个有必要骗人吗···看图吧··

网友:
现在只有个问题而已,感觉出来的时间     与  实际的时间   误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有必要骗人吗···看图吧··

所有的焦点集中在60公里,20分钟上面,因为是做不到的。
不过你已经说过不是连续全油门,这样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都也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
胶桨很难跑得快,因为一旦快就会损坏,这也是常识。
我都相信你做到短时间内跑到60KM,而且胶浆不坏。
但却不能相信能做到60公里的速度连续跑20分钟,大家也是有这个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焦点集中在60公里,20分钟上面,因为是做不到的。
不过你已经说过不是连续全油门,这样20分钟或者 ...

这话说的在理·呵呵··估计只有你看明白了····首先我的时间只是估计··但是我之前说过至少15分钟,也没说都是连续全油门,但停的也不多··持续跑确实打坏过桨···后来给磨成小桨··似乎没什么用就扔了··
不过做的第一条虾有这样的效果自己很满意了··

网友B:
你自己觉得好玩就行了,能跑5-6分钟也就不错了。
其实不是这样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觉得好玩就行了,能跑5-6分钟也就不错了。
其实不是这样搞的。

是啊··好玩就可以了··可惜我们这边没有玩这个的···周末跑船都会有很多围观··,突然全速跑起来的时候会有一大片的呼声···呵呵···似乎都觉得不会吧··这么快··一个玩具而已····很有成就感哦···

网友I:
虾在起滑的状态是最省电的,你那种玩法应该更费电

网友:
玩的高兴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虾在起滑的状态是最省电的,你那种玩法应该更费电

是这个道理···起滑了桨只有一小部分有水阻····可水域限制···下边是水坝··上游水浅··有水草··不敢跑··高速转弯翻了一次···有阴影啊··呵呵··

网友:
完全有可能的,虾起滑后负载是很小的

网友:
这虾看上去 好棒

网友J(2015-08-15):
“环氧电虾·80厘米,3650无刷KV3300,5200毫安30C狮子锂电·好盈海王120A·电调、4mm硬轴。436尼龙桨·速度可能60以上吧,正常跑5200毫安电池只能20分钟就3.3V了“
全套上去这个虾的重量最少也有1000g,起划是上60的先决条件,保持在60以上,需要多大推力?换算成功率是多少W?
5200毫安时的电池,3S是57.73瓦时,2S是38.48瓦时,换算成20分钟,分别是173.16和115.44瓦时。
在这条件下能跑到60以上?
给你十万个赞!!!

网友:
特别费电我小公主号 豹子3674 kv1900  6S5200的电池 10分钟左右

网友:
太阳能无限循环,  后面有条FSR O推着走呢- -我帮楼主说出来

网友:
全是估算,大家也别太认真,跑得快跑的长是大家的愿景!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环氧电虾·80厘米,3650无刷KV3300,5200毫安30C狮子锂电·好盈海王120A·电调、4mm硬轴。436尼龙桨·速 ...

呵呵··现在纠结这些也无异议了··此虾前段时间沉了··损失一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