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qq飞控,校准传感器怎么突然没反应了?

楼主(2014-12-20):
之前的450机架坏了,换了套新的带脚架450机架,还是原来的配件,刚组装好一切正常,可以正常解锁,爆菊花校准遥控器也正常,校准传感器也正常。后来不知哪里没弄对,校准传感器没反应了,照着说明书的方法推摇杆,指示灯没反应!怎么回事?

网友A:
看看遥控器通道正反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遥控器通道正反设置。

澄星cx20的遥控器,没有设置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澄星cx20的遥控器,没有设置的地方

遥控器类型设置对了吗?

有遥控器图片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类型设置对了吗?

有遥控器图片吗?看看。

网友A:
貌似这个控上有设置模式的地方,是否需要设置?模式A,模式B开关尝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个控上有设置模式的地方,是否需要设置?模式A,模式B开关尝试了吗?

模式a,模式b怎么调啊?

网友(2015-06-24):
我的QQ飞控今天早上掉到山里面后,没坏东西,回来后也出现这问题。通电后不是三响+一响了,是两响+一响了,然后油门推到左上也不能校准传感器了。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